Linux系统启动期间怎么喂看门狗?

楼主(2022-10-26):
嵌入式硬件系统使用了一片看门狗对ARM进行监控,跑的是Linux操作系统,几百个ms不喂狗就会复位重启,Linux系统在启动要花不少时间,这个期间是怎么喂狗的呢?

网友:
有的看门狗芯片,是第一次喂狗后,才正式起作用的。

网友:
设计一个处理器可控的开关(比如某种门电路),启动过后才让看门狗生效,缺点是上电过程无法监视。

网友:
我加了一个模拟开关(因为用的那个看门狗不管高低电平都会触发启动),系统启动后再把喂狗的脚连接上
就是2楼3楼的结合

网友:
做个看门狗使能控制,用一个电子开关实现....初始化完成,激活WDG信号-RST,否则无效啊!

网友:
你修改uboot代码,uboot里面喂狗,内核代码应该也要修改,挂载文件系统过程中喂狗。

楼主:
刚才打电话问了一家做看门狗芯片的国产厂家,他说只要WDI信号接到ARM的输入管脚上,启动的时候这个管脚是高阻态,看门狗芯片是不启动的,只有这个管脚被配成了输出状态,看门狗才会启动。

网友A:
我放了片小单片机,负责喂狗, 上电1分钟后才检测喂狗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放了片小单片机,负责喂狗, 上电1分钟后才检测喂狗信号

这个方案灵活。 就是生产阶段。麻烦一些。需要烧录程序啥的。

网友:
我也放了个单片机,30分钟不喂狗,重启

网友:
好像ti有一个芯片 上电初始喂狗时间可以40秒

网友B:
TPL5010DDCR  喂狗间隔可选,电阻设置,最大到 7200s

网友:
引用 网友B:
TPL5010DDCR  喂狗间隔可选,电阻设置,最大到 7200s

这个芯片好像真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