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办法加速掉电?

楼主(2022-10-26):
前段时间板子上用了一个【XL2001E1】芯龙的,因为电压有可能超过40V,所以就没用常规的
一直挺正常的,最近发现平凡断电再开机,就会出现不工作。
最后测试发现输入当电压低介于1.2V-8V时,均有可能出现工作的情况

因为我板子有大负载,所有有两个50V 1000uF大电容,掉电有些慢,基本5秒钟后才掉电到1V以下。

所有有没有可能在掉电时搞个假负载消耗掉电容里存储的电。

想到了看门狗芯片,类似于MAX809这种的,但这种上电时也有效。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办法么,不行了只能并个2W的1K水泥电阻在电容端了。产品已经发出去了,只能补一下。

楼主:
发现一般的复位掉电芯片,当在1V以下,基本不能工作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发现一般的复位掉电芯片,当在1V以下,基本不能工作了。

但是下降过程他就复位了,应该靠谱

网友:
我看到有个PD协议芯片,内置了一个500R 的放电电阻,等于是切换电压时,由于高电压切换到低电压要等电容放电,所以切换时先打开电阻放电,

放电以后再去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下降过程他就复位了,应该靠谱

也对,这样说也能加速放电,不过复位监控芯片电压一般都比较低
还是自己用电路搭一个。

网友B:
没把问题描述清楚,是连续快速通断电源mcu出现不复位吗

网友C:
这样做,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把问题描述清楚,是连续快速通断电源mcu出现不复位吗

不是MCU,而是电源芯片不输出了,不工作了。
当断电后,电容电压至1.2V-2V中间时再上电,电源芯片就不输出了,非常容易出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做,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是啊,这个电源芯片现场更换比较麻烦,所以想点简单的办法处理一下。

网友:
用假负载应该可以解决吧?  可能不止一个地方加。MCU电源 ,前端后端

网友D:
有个叫LVD的,低到一定电压会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个叫LVD的,低到一定电压会复位

我是说的电源芯片,没有复位引脚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是说的电源芯片,没有复位引脚

你先试试 ,并联电阻 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

我高度怀疑, dcdc 不工作,不一定是 电容还有电导致的。   另外要想一下,为什么 电容还有电, dcdc 就不工作了???  电压上升到合理范围内,dcdc应该自动恢复才对

网友:
找一个317接到恒流的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先试试 ,并联电阻 能不能解决你的问题??

估计这个IC的缺陷,滤芯电容100nF,电感,续流二极管都挺近的,感觉没啥毛病。

网友:
滤波电容前面加个二极管,二极管正极到地并联个电阻试试。

网友:
总供电给负载部分,和控制电路部分,分别串个二极管。这样负载电容就影响不到你的cpu了

网友:
快速放干净挺难的……用PNP三极管也要0.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