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ventoy启动系统,是不是优盘内容没法访问?

楼主(2022-10-26):
用ventoy启动wepe后,可以看到电脑硬盘,
但是ventoy优盘的内容为何访问不了了?是哪里设置不对吗?
优盘大小为32G,启动wepe后没看到32G的盘

网友A:
Pe优盘没有做好,整个优盘用来写入系统,系统分区设置为隐藏了。用usbos  pe可以直接当系统用

网友:
一直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Pe优盘没有做好,整个优盘用来写入系统,系统分区设置为隐藏了。用usbos  pe可以直接当系统用 ...

ventoy不是直接从iso启动么,整个优盘用来写入系统是啥意思?
把iso烧写到优盘么?

网友B:
估计是你的ventoy 的盘符格式的问题,是不是 ext4 之类的啊。
用 ntfs 或 fat32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你的ventoy 的盘符格式的问题,是不是 ext4 之类的啊。
用 ntfs 或 fat32

优盘是ntfs格式的,你在ventoy里面用的哪个pe?

楼主:
引用 网友A:
Pe优盘没有做好,整个优盘用来写入系统,系统分区设置为隐藏了。用usbos  pe可以直接当系统用 ...

用usbos  pe可以直接当系统用什么意思?不是直接从iso文件启动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优盘是ntfs格式的,你在ventoy里面用的哪个pe?

https://www.wepe.com.cn/download.html
这个比较好用

版本区别
https://www.wepe.com.cn/learnmore.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wepe.com.cn/download.html
这个比较好用

我就在用wepe,你是用ventoy启动wepe的iso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就在用wepe,你是用ventoy启动wepe的iso么?

是的。

没遇到过,看不到U盘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

没遇到过,看不到U盘的问题。

找到原因了,把优盘的写保护关了,可以访问优盘,
为啥开着写保护,就不能从PE访问优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