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购买游戏本踩坑纪实

楼主(2022-10-26):
买之前在网上已经做了大量功课,累计时间不下于3-5个工作日。买了一台联想轻薄高性能游戏本Y9000X,12700H+3060TI,16G+512G,8699入手,除了几个小坑(我在求推荐一个扩展坞的帖子里有提到)外机器还是很不错的,用了7天后一天中午,正在安装AUTOCAD2017突然死机,屏幕进度条固定不动,鼠标,键盘都没反应,按三键组合调任务管理器也没反应,拔外接电源按电源启动键3-5秒几次还是没反应,最后在长按电源键约二十多秒后终于屏幕熄灭,但是发现电源按键灯还是亮着呢,,然后在出风口试试没有热风,也没听到风扇声音,呆了1-2分钟不知道咋办?摸摸键盘靠转轴部位感觉有点温度,再摸机背D壳风扇部位,感觉很烫,担心过热赶紧拿到客厅瓷砖地上放着,想着机器出问题了要拍段视频留点证据,于是又拍了视频,再摸底壳感觉更烫了,再一想客厅里如果冒烟起火搞的满屋子烟那也不是事儿呀,于是赶忙拿到屋后露台上去立放在椅子上,又看到边上封存的电风扇,赶紧架在边上对着底壳最大风量输出,再打开手机又录了一段视频,然后联系商家告知电脑故障,要求退货退款。
商家先指导要我反复长按电源键,大概反复按了4-5次(每次7-8秒到十几秒不等)后,电源按键灯终于熄灭了,半分钟后再次按电源键开机,也顺利开机启动了,商家表示电脑死机是正常现象,可以换机等等,但我还是要求退货,商家最后同意了。

网友A:
我最新一台本本也是做了很多功课,最后发现2050的显卡也能满足我玩玩萨尔达
当然也是换了一次货,第一台居然有个喇叭不响

楼主:
退了联想Y9000X,再次做功课2天,这次下手机械革命旷世17.3寸,12900H+3070TI+32G+1T风冷版,2560*1440/240HZ屏,9688PDD入手,重量2.5kg,收货几天来除了数字小键盘没有回车键有点不适应外感觉一切都好,没想到今天又发现一个大坑,网上评测这机器都是用的三星PM981A固态硬盘,结果我到手的机器是PM81024,三星官网上都找不到这型号,今天问商家,说是厂家原装的群联的固态硬盘,无话可说,只能认了,后面自己在买一块三星980PRO,把原盘当付盘用吧。

楼主:
PM81024读写速度连三星PM981A一半都不到。。

网友B:
本本需要放在硬平面上玩吧?尤其是游戏本。我好像以前也热坏过本本,就是在布料上,下面的风都堵住了。

网友C:
电脑都成熟的很了,去年坛友各种神船电脑买了几十台,大部分24小时尖叫一年都没啥事。哪里还有这么脆弱的本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本需要放在硬平面上玩吧?尤其是游戏本。我好像以前也热坏过本本,就是在布料上,下面的风都堵住了。 ...

在办公桌面上正常使用,没有任何纸片或是杂物遮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脑都成熟的很了,去年坛友各种神船电脑买了几十台,大部分24小时尖叫一年都没啥事。哪里还有这么脆弱的本 ...

死机很正常,但是死机后电源键失控不能关机也不能开机就很不正常。

网友:
我买的Y9000P,貌似有一次显卡提示升级我就升级了驱动,然后就黑屏无法开机了。网上教程退回去了。就不再升级任何驱动了。

网友:
稳定性是商用本和家用游戏本的区别,不然为何同配置商用本通常都比家用贵好多,可能就是测试的成本。

网友D:
引用 楼主:
死机很正常,但是死机后电源键失控不能关机也不能开机就很不正常。

我的R9000P使用2个月的时候出现过一次这种情况,说是静电引起的。长按电源键放静电后就好了。后来再没出现,这个拯救者系列我觉得很不错,比我们公司买的天选系列强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R9000P使用2个月的时候出现过一次这种情况,说是静电引起的。长按电源键放静电后就好了。后来再没出 ...

有时候等固件升级了,就非常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R9000P使用2个月的时候出现过一次这种情况,说是静电引起的。长按电源键放静电后就好了。后来再没出 ...

我已经被吓怕了,担心人不在边上会不会冒烟起火,所以坚决退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最新一台本本也是做了很多功课,最后发现2050的显卡也能满足我玩玩萨尔达
当然也是换了一次货 ...

显存多大?

网友:
今天DELL G3的电池挂了,,一点电都没有了。感觉是电池里面什么东西坏了。

网友E:
现在玩游戏还用电脑?手机不方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玩游戏还用电脑?手机不方便吗?

早已是老眼昏花了。。其实买这个本子也不是为了打游戏,只是便宜的性能好的都叫游戏本而已。。

网友:
“网上说的XXX品牌机居然用了xxx高性能配件”,然后你就冲着这个去买?
冲着这个不如自己组装

网友:
我用拯救者  几个月死机一次。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