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P83848在TD+TD-,RD+RD-之间加个双向TVS,该用3.3V还是5V?

楼主(2022-10-26):
DP83848近期容易损坏,想在和RJ45之间加个TVS,该用用3.3V的还是5V的?

网友:
不是有隔离变压器吗?还会坏?

网友A:
楼主确定是没加TVS的问题吗?我也想用这个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确定是没加TVS的问题吗?我也想用这个芯片。

不确定,因为故障率不高。想着加上总会更保险点吧。

损坏的情况是RJ45黄灯长亮,PING不通。但芯片VCC和GND没有短路,不过流。

网友B:
确定不是因为3.3V电源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定不是因为3.3V电源引起的?

考虑过三个原因,芯片过流。3.3V不稳定,网口静电。

3.3V原本是用的AMS1117国产片。现在已维修的片子都改成NCP1117ST33T3G,维修后到现在状况挺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考虑过三个原因,芯片过流。3.3V不稳定,网口静电。

3.3V原本是用的AMS1117国产片。现在已维修的片子都 ...

最近也疑似遇到国产1117芯片造成的问题(采购瞎几把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考虑过三个原因,芯片过流。3.3V不稳定,网口静电。

3.3V原本是用的AMS1117国产片。现在已维修的片子都 ...

请问你的1117之前是多少V?我7805之后接1117-3.3,都是国产,从来没遇到过问题,如果1117之前是12V,那么国产芯片可靠性存疑,不过我还没这样大批量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的1117之前是多少V?我7805之后接1117-3.3,都是国产,从来没遇到过问题,如果1117之前是12V,那么 ...

我一般都是7805后接1117。这款是2596降压到5V,再给1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