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os管选型中,一般耐压和电流要放多少裕量比较合适?

楼主(2022-10-26):
如题,请大师答疑解惑,谢谢

网友A:
耐压和电流根本不重要,从来不看
我就看热阻和安全工作区

网友:
耐压要看的,特别是感性负载情况下。
比如24V系统,用60V的。
比如48V系统,用100V的。

电流不重要,无参考意义,
只看封装对应功率,内阻。

网友:
根据开关速度和G级驱动电流选择Qg合适的,有时候内阻,电流参数不重要。

耐压要看负载类型。 电机负载一般留30%耐压。

电流参考性不大,根据实际发热/散热情况选择,很可能只达到规格书最大电流的50%就达到150度了,安全区间是125度以下。

网友:
耐压的话,一般选50%左右吧,24V的选40V,36V的选60V.48V的选80V或100V。主要还是看应用场景。如果功率大,PCB的走线长,线路的寄生电感大,那突波就大。保证突波在耐压范围内。
电流的话,像楼上的说的要保证工作在安全工作区。
如果是电机驱动里3相半桥的MOS管选型,还是要看很多参数的。要关注输入电容,输出电容,米勒电容。要关注在100℃下的漏极电流,耗散功率情况。
导通阀值,热阻,等效电阻等等。

网友:
主要是看会有多热,能不能有散热的条件,不过耐压怎么也要1倍以上的余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耐压和电流根本不重要,从来不看
我就看热阻和安全工作区

流露出半点牛气的样子,还是要看滴,安全工作区不就是电压与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流露出半点牛气的样子,还是要看滴,安全工作区不就是电压与电流

里面的信息可多了,不只是电压和电流
而且里面的电压电流也不是手册首页标称的电压电流那么简单

网友:
耐压至少折扣三分之二,电流在良好散热条件下折扣一半吧。

楼主:
谢谢大的回复,受教

网友:
我感觉还要看厂家,不同的厂家、余量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