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9*19矩阵键盘方案

楼主(2022-10-27):
项目需求,需要做一个19*19矩阵键盘扫描的方案。

之前一直都是单片机的GPIO口直接做8*8的矩阵扫描,现在19*19,再用这种方案,太浪费IO了;

请教下坛友,有什么好思路吗?

网友:
74HC164?还不够久再加74HC165

网友:
可以参考下这里的。其实论坛好像也有人发过。
单片机5个IO口做25个按键
http://www.100mcu.com/technology/shownews.php?lang=cn&id=157

网友A:
19*19 = 361 个按键, 这啥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9*19 = 361 个按键, 这啥玩意?

嘿嘿,监测点上的物体。

但是我们一定要用扫描点的方式。

网友:
外扩一个便宜的 MCU 来做扫描,可以用 I2C 来通信,外加一个中断引脚

网友:
直接上一片CPLD吧 @@
这是要做个棋盘?

网友A:
3片595, 3片165 不就解决了么

网友:
点阵屏的反向输入

网友:
这玩意儿不该是个电阻屏么,搞个电阻屏的ic 直接读按键不行么,多大分辨率都可以搞出来的

网友:
看你需求,要不要检测多个按键同时按下,要不要处理鬼键。
要是都处理的话踏踏实实用矩阵加二极管吧。
不需要的话就有很多巧妙的方法了,比如AD检测不同按键串联的电阻。

网友:
是一个围棋棋盘,正好361个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3片595, 3片165 不就解决了么

支持这个你这个方案,感觉最简洁 可靠

网友:
想到了稚晖君做的键盘

网友:
我还是觉得拿个普通的40或者44脚单片机只做矩阵扫描恰恰是最简单和可靠可控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