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C-EDA画的原理图里包含2块板子,怎么自动布线?

楼主(2022-10-27):
RT,为什么我两块板子里,有一块不会布线?

网友:
别的软件可以?正常一个工程对一个PCB吧

网友:
都看不懂问题。是否能截图。或者到软件右下角找一下客服,我们有在线直播答疑。

网友:
两块板子不能有相同网络,否则会连在一起的。你最好分开两个PCB画

网友:
现在做工程师真好, 我还是太老实,还没试过用自动布线,摸摸鱼,去薅资本家的羊毛

楼主(2022-12-23):
就是一个工程里,包含两块板子,怎么自动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