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RJ45延长器通常是什么芯片方案?

楼主(2022-10-27):
不是USB转网络适配器那种,是仅仅延长到90米内并且通过网线传输,(最好还能电气隔离那种)

网友:
没明白是啥东西

楼主:
就是这种,

网友:
https://www.wch.cn/application/358.html

楼主:
我看到有一款好像需要用到RJ45中全部4对线的,估计是什么芯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到有一款好像需要用到RJ45中全部4对线的,估计是什么芯片?

ch317 USB2.0高速延长的,要用到千兆带宽,所以8根线都用上了,我买过官方的demo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317 USB2.0高速延长的,要用到千兆带宽,所以8根线都用上了,我买过官方的demo板 ...

CH317的datasheet只是推广书,看不到实质性内容,但看CH317的电路图,还用到RTL8211 以太网芯片,为啥要用到RTL8211这芯片?

难道出来的RJ45网络信号可以通过交换机级联更远? 但能通过交换机就需要mac地址,那么对端接收的mac地址也是固定死了吗?

如果只能直连不能通过交换机级联,那没必要增加RTL8211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CH317的datasheet只是推广书,看不到实质性内容,但看CH317的电路图,还用到RTL8211 以太网芯片,为啥要 ...

官方说可以接交换机,不过我没试过,吃灰很久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CH317的datasheet只是推广书,看不到实质性内容,但看CH317的电路图,还用到RTL8211 以太网芯片,为啥要 ...

你不是要求USB转网络么?不加以太网芯片怎么转网络 ?跟过不过交换机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是要求USB转网络么?不加以太网芯片怎么转网络 ?跟过不过交换机没关系。 ...

目的是USB延长,想利用RJ45这种介质,没说一定要转网络,
主要是看看有哪些方案,不用驱动、不用软件、不用设置、物理透明地能支持USB 2.0高速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的是USB延长,想利用RJ45这种介质,没说一定要转网络,
主要是看看有哪些方案,不用驱动、不用软件、不 ...

都上网线了,还要隔离,用交换机芯片时最简单了,你把交换机理解成一个驱动器芯片,用来驱动网线就好了,至于网线上传什么,USB 是否透明传输跟用不用交换机芯片没关系的。

楼主:
不是你想换成网络就换的,例如某个设备+软件,就是USB接口的,并且比较远的地方用,你难不成叫厂家重写软件支持跑网卡协议?
而某些USB over Ethernet网络服务器的方案,对于那些低速USB设备还可能OK(但还是有兼容性问题),高速就不可行

CH317方案用到网卡芯片,自然会有网线那个变压器,自然就电气隔离了。
不过我想不通的是如果能通得过交换机,自然就需要有mac地址了,并且发射/接受端需要绑定互相的mac地址,以便将网络包投递到对方,那么就是说即使是同厂/同型号的接收端也不能混用了?
其次以太网只能保证数据正确,但不能保证时间的及时性,如果远程设备是高清摄像头等大流量数据包,或者用到高速USB传输(微帧),经过交换机还会否导致丢失握手信息?

网友C:
有种打印机网络服务器,带USB共享功能。就是通过TCP协议在本地虚拟为USB设备,还算好用。之前Jlink调试就是使用它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种打印机网络服务器,带USB共享功能。就是通过TCP协议在本地虚拟为USB设备,还算好用。之前Jlink调试就是 ...

有这种以太网接口的arm调试器吗?除了jlink

网友:
网上大把类似产品,有光纤的有网线的。网线usb2.0延长100米价格的做到了269,光纤的做到了10km距离。楼主可以买一对发个拆机图,大家研究研究。我就好奇了这么远屏幕看的清楚不,啥应用场景。自从用了无线鼠标后发现没有线真好,然后我的鼠标就找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