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CS712霍尔电流传感器的隔离问题

楼主(2022-10-27):
        我的应用是测量直流max DC310V的应用;
        ACS712 是否适用?

        ACS712数据手册上的的隔离电压 基础型(signal)DC354V,  增强型(double) DC184V;
        这两个参数如何理解?

网友A:
还是老老实实用带有线圈的吧,

网友:
一个是基本绝缘,一个是附加绝缘,看功能绝缘的需求等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老老实实用带有线圈的吧,

我的应用是直流电流,目前的理解线圈不可以呀。

楼主:
https://training.ti.com/what-rei ... on_2q22-whip-tr-wwe
上面是TI的关于增强隔离的介绍。
上面的三个隔离参数说一下我的理解:
Viso:应该是器件没有工作时,测试2.1KVAC 满足一定条件;
Vwsfi:器件工作时的安全隔离电压值;
Vwfri:器件工作时相当于两级串联时 安全隔离电压值;实际是一级,所以这个电压值低;
我的应用工作电压310V刚好接近 基础隔离的上限。决定放弃ACS712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