猜猜图中MCU的型号

楼主(2022-10-27):
请教一下大家,图中的MCU是哪个型号

是东芝的吗,看不出具体的型号。

增加信息:用于驱动无刷电机,应该是内置了半桥驱动。

网友:
应该是remark过的,想打什么就打什么。

网友:
不像是remark过的,TB应该是东芝,japan也能对上,去找找东芝对应的吧,这种资料可能不公开

网友:
好像日本的芯片有些是针对特殊客户专用型号,可以找代理查一下。

网友:
应该是东芝的   Motor Driver ICs  ,比较早期的产品

网友:
TB然道是toshiba的两个字母?

网友:
TB就是东芝类的...看图标应该是....

网友:
一看这型号就知道是东芝的
没有为什么
因为用过很多东芝的电机芯片
命名一般就是这个格式的
楼主去找下东芝官网

网友:
看这个锤子logo和过孔样式大概率是东芝的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