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曝光时间100ns左右的线阵CCD相机?

楼主(2022-10-27):
如题,如果有面阵的也可以推荐一下

网友:
线阵相机也需要镜头么?

网友:
100ns根本打不亮。 tof相机也是利用10ms以上的调制光持续曝光。

网友:
滨松InGaAs系列的CCD最高的读出速率才15M,应该是没有的。
可以看看这个链接,不过这货应该不便宜。https://stanfordcomputeroptics.c ... amera.html#featur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