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能推荐个可以设置充电上限的笔记本电池管理软件吗?

楼主(2022-10-28):
之前买的联想Y9000X倒是可以,现在买的机械革命旷世,自带的电竞控制台只有三个选项,不管选那个,最后都会充电到100%,网上下了几个,没一个装上能用的。

网友:
之前的蓝天本,在bios里面可以设置,我觉得这个才是最佳解决方案

联想的在上位机上做,没装上位机好像还不行~~vantage还得依赖微软商店。。。。这。。。。。。

网友:
amd 4800  搭车问
lx自带的管家软件里面没有这个设置
bios里的设置可以更改有效吗

网友A:
求一个能控制HP笔记本电池充电阈值的软件,现在每次都充到100%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61847
这个问题我问过,后来还是没解决。BIOS不支持的话,第三方软件无法用。

网友:
松下笔记本都支持。至于国产本,真的没听说过。

网友B:
这需要硬件支持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需要硬件支持才行吧

理论上来讲,只要笔记本能显示电量百分比,应该就能控制充电到某个百分比,所以所有硬件应该都是支持的。

楼主:
我看了机械革命旷世的BIOS设置,没有找到可以设置充电百分比的地方。

楼主:
这次买游戏本,我还发现了一点,其实17.3寸屏的2560*1440比16.1寸的2560*1600面积只大了10%,所以如果对屏幕面积不是特别在意的,买2560*1600的16.1寸屏就足够了(虽然我是买的17.3的2560*1440)。

网友:
我是机械革命Z2,明确告诉你,没有
要BIOS支持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论上来讲,只要笔记本能显示电量百分比,应该就能控制充电到某个百分比,所以所有硬件应该都是支持的。 ...

获取电量只是第1步,还要控制它停止充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求一个能控制HP笔记本电池充电阈值的软件,现在每次都充到100%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 ...

我HP的bios到时支持,大半部分时间能到78%,有时会出现到100%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HP的bios到时支持,大半部分时间能到78%,有时会出现到100%

近几年的可以支持,我的电脑太早了

网友:
没官方支持专用软件基本上无解,想开点电池值几个钱。一台笔记本用几年你就不会在乎电池损耗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