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修一台坛友寄来的 是得科技 DSO-X 3014示波器 电源板

楼主(2022-10-28):
今天接修一台坛友寄来的 是得科技 DSO-X 3014示波器 电源板,板子故障不通电,初步检查PFC部分炸管,高压主电容鼓包,保险丝,PFC电流取样电阻,MOS管驱动电阻已损坏,更换后再进一步检查,发现pfc驱动芯片3842B也坏了,还有电流取样电阻进来的分压电阻大概率也坏了,在核心板背面,更换成了难题

楼主:
顺带问下坛友,谁有3842PFC电路可以参考一下?先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顺带问下坛友,谁有3842PFC电路可以参考一下?先谢了

两个可能不是特别好的:

非电源专业无法判断内容,待坛友补充

网友B:
我对楼主的阴茎犹如滔滔江水长流不绝...又如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可能不是特别好的:

非常感谢这位坛友

楼主:
用铜线做了个U型导热条,烙铁拆下核心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对楼主的阴茎犹如滔滔江水长流不绝...又如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也......

谢谢老大支持!谢谢各位坛友支持!

网友C:
这个pcb替代排针蛮不错结实,不太好拆

楼主:
核心板 1脚16V+,3脚地,6脚mos管电流取样,经过500欧到3842的3脚及LM3397脚,500欧没有坏,板7脚是3842输出驱动端,对3842供电脚正反向均无穷大,现在换上3842准备装回试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pcb替代排针蛮不错结实,不太好拆

这种拆下来 铜皮很容易掉

楼主:
换好后试机还有问题,12V输出瞬间保护,PFC高压滤波电容电压大于450V,准备换掉339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铜线做了个U型导热条,烙铁拆下核心板

这个手法厉害了

楼主:
换掉339后试机,检测、带载测试OK,维修结束,耗时6小时

网友B:
楼主我有一台安捷伦的电源(外观像34401六位半表),因为给蓄电池充电,线路板烧了一个好像硬币大小的范围,这个范围pcb都焦了。有空我寄给你,能修好我付维修费。不能修好就送给你拆零件玩吧。

这台电源的线路图应该能找到,比较出名的型号。

网友:
佩服得五体投地,现在没多少人能做到这个级别的维修了。。。。。。。。。
那台伊拉克叙利亚成色的示波器与这个级别的维修特别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有一台安捷伦的电源(外观像34401六位半表),因为给蓄电池充电,线路板烧了一个好像硬币大小的范围 ...

好的
云南省楚雄州禄丰市金山镇南翔街 吴文数码科技 吴文武 18287894141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
云南省楚雄州禄丰市金山镇南翔街 吴文数码科技 吴文武 18287894141

你这个地址可以公开的吗?

可以的话,我发个帖子帮你推广一下。当然是免费帮你推广。

各位坛友有需要维修的东西,可以寄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地址可以公开的吗?

可以的话,我发个帖子帮你推广一下。当然是免费帮你推广。

没问题,是公开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问题,是公开的

我有台固纬的直流电源,PSH-3610,没有输出了,可以修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台固纬的直流电源,PSH-3610,没有输出了,可以修不?

应该可以修,是重件,来回运费算上加维修费估计不划算,可以在咸鱼买台二手的了,建议直接拆开研究一下,在这里发帖,我们大家可以指导维修(前段时间给一位坛友修功放,来回运费就两百多了,修去又搞烧了,我都不好意思叫他再寄来了,再折腾一次又是一大笔运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拆下来 铜皮很容易掉

是的,所以要做导热铜条,均匀加热后小心翼翼取下来,温度也要掌握好,焊盘高温脱落就干麻烦了

网友:
只有佩服2个字,这是真的玩电子人了

网友F:
我的安捷伦示波器的电源也坏掉了。应该是启动电路有问题,因为单独给3842供电时他可以工作。拆开放了好久还没搞好,哪位坛友有该机的电路图可以分享一下呢。型号:HP54600B

网友:
厉害了  ~~~~ 一直怕碰开源电源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pcb替代排针蛮不错结实,不太好拆

应客户要求我做过这种样子的PCB,虽然不是焊接用的。板厂表示不喜欢,板厂说怕断,做坏了也不投诉才给做,而且这形状拼板也有点蛋疼。

我从机械加工角度理解,这个梳子齿虽然实际上不会断掉,但是铣这个形状的时候它可能振荡起来,容易打断铣刀,对加工不利。

我觉得如果不是非常有必要,还是就像普通音乐芯片那样或者90度排针或双排针插接或焊接更好点,它这样看似间距加大,但底板上的间距并没什么特别的。

网友:
安捷伦的电源设计的思路和他们的射频信号源思路非常像,一个环套着一个环的,最后拖累了速度,稍不注意不是烧电源就是烧板子,尤其是不能随便测发光管我一直怀疑是不是一伙人设计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问题,是公开的

好,帮免费推广了。 2万元/月的收费都没有这种待遇:

1。推广帖子红色标题、全局置顶。

2。所有帖子楼主位广告推广。

你的微信可以公布?我帮你更新到推广帖子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帮免费推广了。 2万元/月的收费都没有这种待遇:

1。推广帖子红色标题、全局置顶。

可以,微信号就是我电话号码,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微信号就是我电话号码,谢谢

好的,已经更新。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的安捷伦示波器的电源也坏掉了。应该是启动电路有问题,因为单独给3842供电时他可以工作。拆开放了好久还 ...

这个系列的电源不好搞,我以前有个54622电源坏了尝试了一下最后放弃了。

网友H:
楼主,我有一个 Agilent E3633a。坏掉了,扔掉吧舍不得,看看能修吗?硬件自检没问题但是 12V 以下没办法工作,直接掉电。

网友:
大家需求非常大啊,谁手里没有个坏掉的电源。

网友:
安捷伦的电源咋这么容易坏,每个同事都有坏的。

网友I:
楼主。我这有个板子的lpc2119芯片can接口的rx引脚无法上拉,估计是io口挂了。楼主又办法搞么。别人的板子,我没程序哎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我有一个 Agilent E3633a。坏掉了,扔掉吧舍不得,看看能修吗?硬件自检没问题但是 12V 以下没办法工 ...

应该能修,就是机器太重邮费贵,你觉得有修的价值就发过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我这有个板子的lpc2119芯片can接口的rx引脚无法上拉,估计是io口挂了。楼主又办法搞么。别人的板子, ...

这个搞不来,我搞模电,电源,这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系列的电源不好搞,我以前有个54622电源坏了尝试了一下最后放弃了。

是的,安捷伦的电源质量很垃圾,容易坏,电路设计太复杂,维修难度大,特别电阻坏的很多(开路),唯一优点就是精度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拆下来 铜皮很容易掉

是的,温度不够或太高话铜皮都很容易脱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客户要求我做过这种样子的PCB,虽然不是焊接用的。板厂表示不喜欢,板厂说怕断,做坏了也不投诉才给做 ...

看楼主那个板蛮厚的,2.0以上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楼主。我这有个板子的lpc2119芯片can接口的rx引脚无法上拉,估计是io口挂了。楼主又办法搞么。别人的板子, ...

程序有加密?

网友:
引用 网友J:
程序有加密?

jlink用jflash,jtag接口无法connect芯片。。。目测是加密了。

网友:
20年前上学时实验室借的示波器 TDS3032就是电源坏了,今年见到导师还说是我们用坏的,我给他说这款示波器电源设计就有问题。后来上班后修了好几台3032,3034的电源,都是3842坏,直接替换后就好了,倒是没有像楼主这个这样大面积坏。

网友:
有个DCDC电路板,原用电池供电,改用开关电源供电,无输出。。。。还没想通

网友K:
版主帮我修了一个进口仪器的电源,厉害。。收费很良心++!

楼主:
引用 网友K:
版主帮我修了一个进口仪器的电源,厉害。。收费很良心++!

感谢刘工支持!感谢各位坛友支持!

网友L(2022-12-20):
确实很棒,之前帮我设计过一个变压器绕线。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L:
确实很棒,之前帮我设计过一个变压器绕线。点赞

估算的 ,能用就行,谢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安捷伦示波器的电源也坏掉了。应该是启动电路有问题,因为单独给3842供电时他可以工作。拆开放了好久还 ...

以前修过HP54XXX,是电源部分TL431坏了,同时连接到TL431上有个电阻烧了,修好测算要2W功耗,我装的3W,原配1W的

网友M(2023-02-03):
引用 楼主:
估算的 ,能用就行,谢谢支持

奇怪,怎么没见您修过电动自行车或电摩?

楼主:
引用 网友M:
奇怪,怎么没见您修过电动自行车或电摩?

我给我妈妈焊接制作过3辆电动三轮车了,修这种小儿科的没有必要发帖

网友:
楼主这手艺,做短视频吧。。。

我已经在筹备了

楼主:
对短视频没兴趣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给我妈妈焊接制作过3辆电动三轮车了,修这种小儿科的没有必要发帖

修控制器应该要点技术吧。

网友(2023-04-04):
楼主理论和实践的功底都非常扎实啊!佩服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