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 vinci 1.0a 3D打印机捡漏记录

楼主(2022-10-28):
最近朋友分享了一款3D打印机,淘宝捡漏居然只需要490元。想都不想,直接入手。
想和大家一起看看,怎么操作玩起来

网友A:
楼主用一下,好用的话给个链接

楼主:
打印平台:200 x 200 x 200 mm
支持自动调平,支持断料检测,支持热床等等

怀着激动忐忑的心情,终于收到货了,一大个箱子,起码有50公斤,我的小车根本塞不下,哼哧哼哧拿回家,这个累啊。。

所以,不出意外的话就要出意外了,忙着拆箱没拍照,可惜了。最后打开发现y轴同步光杆的固定座居然裂开了。。。晕。。

没办法,这种捡漏商家一般是不会管的,无奈开拆!

拆下固定座,先凑活这用502沾上,以后再打印一个换上,顶两天再说。502yyds!
最终,小心翼翼上电,点亮,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一下,好用的话给个链接

虽然很想和你们一起玩,但是已经被商家下架了,应该没货了。我再问问

楼主:
机器内部有打印测试的demo,先小试牛刀,看看答应质量怎么样,应该不能太差吧。毕竟原价350美元的机器呢:D

楼主:
这层纹有点严重啊,还不如我的500快小树二代呢

楼主:
我的小树二代,非常便宜的一款打印机,不过吃灰很久了哦

楼主:
安装上原厂的切片打印软件,这功能也太少了,一点灵活性没有,垃圾
看来折腾之路就要开始了。。。。

楼主:
另外,这个打印机限定耗材,必须使用原厂的耗材,他的耗材装有eeprom芯片,记录耗材信息,不允许使用非官方耗材,这点太讨厌了。估计打印机都不赚钱,全靠耗材挣钱了。你要说便宜点也行,淘宝一盒正品190,谁用得起

楼主:
耗材盒底部的芯片,不识别到这个芯片打印机不打印,这不就和惠普等打印机厂商一样的行为嘛,卖硒鼓墨盒赚钱。
不过还好,已经有人破击了这个eeprom芯片,使用arduino刷写eeprom信息,来重置耗材,链接如下:
https://www.instructables.com/Da-Vinci-10-Filament-Reset/

网友B:
这机器塑料壳+电脑机箱一样的钣金。。为什么会那么重?有什么特殊结构吗?

网友:
50kg 490元。

每斤不到5元。

真的白菜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机器塑料壳+电脑机箱一样的钣金。。为什么会那么重?有什么特殊结构吗? ...

这个钣金其实挺厚的,所以框架很稳,就是平台不知道哪里有缝隙,晃荡的厉害

楼主:
到目前为止,这个打印机捡漏还是让我十分的满意,哈哈,太划算了。
兄弟们就不要问链接了,已经卖完了,哈哈

楼主:
但是现在软件的限制还是太多,没有乐趣,所以,刷开源固件的时候到了。
誒,你说巧不巧,外网已经有 成熟的方案了,github链接如下,下一步等我做完再给大家分享过程,嘻嘻
https://github.com/luc-github/Repetier-Firmware-4-Davinci

楼主:
终于下班了,回家接着搞。
首先按照github教程,打开背板查看pcb,可以看到pcb其实预留了双挤出机的硬件位置,但没有贴装,后面或许可以改装一下

楼主:
用跳线将两个插针连上后开机,内部程序将自己把原有固件删除,此时,它就变成了一个arduino due,这个arduino没有玩过,玩过的小伙伴可以讲讲性能怎么样。

楼主:
其实挺意外这种商品打印机居然是arduino开发的(对于现在这个烧录方法的揣测,不知道是不是)

楼主:
书接上文,跳线连接后开机,过几秒钟后重新上电,此时就可以在设备管理器中识别到

打开arduino 下载arduino due开发板支持。

楼主:
按照github教程,打开Repetier工程,并替换要求的文件

紧接着就是编译上传,嘿嘿

楼主:
叮叮当当,看到这个画面你就成功啦
不要忘记,还有一部操作,选择setting->Load Fail-Safe按确认,到此打印机固件更新完成。

楼主:
接下来下载RepetierHost,配置打印机软件,完全是傻瓜操作。连接打印机,导入模型,开打!
不得不说,这软件比之前用cura好太多了,还能直接检测打印机状态,帅!

楼主:
这打印精度确实不恭为,但是我觉得也可能是我打印参数啥都没有调整导致的,我相信好好调一调是可以打的更好的,加油

楼主:
持续参数修改中,效果稍微好了一点,层纹似乎有减少。
使用的是abs材料,打印温度240,热床100,速度30 ,可以看到表面还有气泡孔,怀疑可能是耗材过期了,准备重新买一卷,大家有没有性价比较高的耗材推荐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钣金其实挺厚的,所以框架很稳,就是平台不知道哪里有缝隙,晃荡的厉害 ...

方便看看钣金多厚吗?没有卡尺或者不方便打开的话就算了。

平台晃看看导轨滑块那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持续参数修改中,效果稍微好了一点,层纹似乎有减少。
使用的是abs材料,打印温度240,热床100,速度30 , ...

应该是吸潮了,想办法烘干一下,80度2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