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2总线不能热插拔吗?

楼主(2022-10-28):
我们公司搞一种的医用422转以太网服务器板子,分别有两个MAX3490(不带流控制)作为两边422总线的主机收发器,两边理论上最多分别接9个从机。
为了方便,422总线的接口用了RJ45接口,使用六类带单层屏蔽的网线(因为A B Z Y是差分线),同时利用剩余的4根线做为供电(类似于POE)。
丛机的422接口 当然也是RJ45接口(2个,一进一出,这样多个丛机可以串联),且都是使用一个MAX3491(带流控制)的收发器。
422总线使用RJ45接口,当然是为了方便安装接线,但是大家就因为普通网线热插拔的习惯,就导致有接上电源时,接上或断开丛机。
如果接电源时,一次接上(或者断开)多个丛机,我们就发现可能出现导致收发芯片损坏的情况。即原本 服务器 (主机)某一边的接口可以串联4个甚至更多主机,但是后来因为热插拔422接口,导致主机这一边的422接口只能与较近的一两个丛机通信,远的就通信不上。
不知道用过422总线的朋友,是否遇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
手画示意图

网友: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7&highlight=485

网友:
很久以前做过usb转485模块,也是带电插拔几下就坏了,以为买到假芯片,谢谢三楼发的链接,应该是当初设计问题

网友:
热插拔有风险

网友: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page=1&mobile=2

有类似帖子485热插拔短路,显然遇到楼主一样问题了。串电阻试试

ps插入图片,楼主可以看看这个帖子。与你遇到的问题一模一样,看来热插拔总线会过流损坏芯片收发驱动器。

网友:
本质上面还是
GND  最后连接
导致  过流烧毁
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