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ipad上使用浏览器查看生产稿,目前体验不是太好

楼主(2022-10-28):
只试了safari浏览器和edge浏览器,edge浏览器上,查看生产稿页面显示的和正常版本的不太一样,并且edge浏览器按全屏显示没有反应。

其他问题:

1.2D和3D图,不显示过孔

2.拖动2D或者gerber,需要双指拖动,有点反人类,应该像查看地图那样,单指拖动比较合理。

3.双指放大缩小没有问题。但全屏状态下,双指缩小的速度稍微快了那么一丢丢,就会被强制退出全屏。

网友A:
IPAD 与手机 还在预研。 目前都没有在这个环境中测试过。

楼主:
其他问题,使用ipad9,宽度像素是2160,嘉立创客户中心页面,显示不完整,只显示下面截图左边的部分。ipad pro 12.9可以显示完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IPAD 与手机 还在预研。 目前都没有在这个环境中测试过。

加几行代码,如识别到客户是用ipad或者其他平板触摸屏 访问,
对鼠标的操作特殊处理一下应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IPAD 与手机 还在预研。 目前都没有在这个环境中测试过。

windows端 的过孔  刚刚看,也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IPAD 与手机 还在预研。 目前都没有在这个环境中测试过。

这两个我感觉可以放一放。

安卓手机有电脑界面,让安卓手机用户切换到电脑界面就好。iPad用户不多,不支持也影响不大。

将PC的稳定性做好,才是最迫切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windows端 的过孔  刚刚看,也没了。

你的PCB是多少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PCB是多少层?

翻看以前的板子的生产稿,无论是2层还是4层,孔都没了。

包括windows PC端小助手,edge浏览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翻看以前的板子的生产稿,无论是2层还是4层,孔都没了。

包括windows PC端小助手,edge浏览器。 ...

能否告知客户编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其他问题,使用ipad9,宽度像素是2160,嘉立创客户中心页面,显示不完整,只显示下面截图左边的部分。ipad  ...

小助手版本能否告知一下,之前处理过类似问题,不确定你现在用的是不是稍旧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告知客户编号?

    86180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助手版本能否告知一下,之前处理过类似问题,不确定你现在用的是不是稍旧的版本 ...

最新的 5.0.69

网友A:
引用 楼主:
86180A

刚刚问开发

仿真图的渲染逻辑有更新调整,原来的历史数据缓存不兼容(9月份之前的)旧资料会看不到孔效果,建议看Gerber图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刚问开发

仿真图的渲染逻辑有更新调整,原来的历史数据缓存不兼容(9月份之前的)旧资料会看不到孔效 ...

这里不能做个if 吗?

直接把99.99%的旧资料都给直接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不能做个if 吗?

直接把99.99%的旧资料都给直接丢了?

开发已经在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