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片VFBGA的DDR,做等长,怎么建立T点呢?

楼主(2022-10-28):
如图所示,两片DDR和FPGA连接做等长,正常情况下,在两片DDR之间的走线上找到中间点,然后中间点连接FPGA。
但是像这种VFBGA的封装,布线完成后怎么能找到线段的中间点来建立T点呢?(AD好像也没有这个功能)
或者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多谢!

网友A:
把中间过孔做成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中间过孔做成元件。。

真是个好主意。

网友B:
放个t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个t点啊

AD有“T点”这个东西吗?怎么放

网友:
ad没有,狗才有

网友C:
AD有这个功能啊,要16之后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AD有这个功能啊,要16之后的版本

在哪个地方,是from to editor 那个功能吗?

网友:
换软件把,做这种PCB,各种规则约束还是阿狸狗好用。

网友:
AD有这个功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哪个地方,是from to editor 那个功能吗?

百度X-signal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百度X-signal

我知道Xsignal可以统计器件之间的连线长度,如图所示 1+2的长度。
但是问题是,这样调节等长的话效率不高,调节1会同时影响1+3的长度,所以Xsignal只适合基本布好之后的微调。
而我现在的问题是,在开始布线的时候,首先尽量2和3的长度不要差太多,然后选择2和3之间的中间点,也就是T点,然后1连接T点,后面单独对1和T点之间等长,这样的话互不影响,提高效率。所以我现在想用什么办法可以快速找到T点。

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感谢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Xsignal可以统计器件之间的连线长度,如图所示 1+2的长度。
但是问题是,这样调节等长的话效率不高 ...

哦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了……那好像就很麻烦了……
可能还是每个人习惯不同……我是从控制器端开始拉的,先拉到两个相同pin的几何距离差不多的中点,然后再往两边拉,最后再调……

网友D:
以前用AD拉过两片DDR3的结构,菊花链的,这种T型的考虑了一下不好布线(就是楼主遇到的问题)没有使用。

网友:
直接放个tp点,过孔直接打在tp点上,你这是啥型号的FPGA?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用AD拉过两片DDR3的结构,菊花链的,这种T型的考虑了一下不好布线(就是楼主遇到的问题)没有使用。 ...

两片DDR按说T型拓扑结构比菊花链更好一些吧

网友:
如果速率高,地址和控制线一般是flyby走线,末端做终结电阻。
数据线做T点,DDR颗粒一般正反放,确保T点到DDR的走线短,T点到FPGA的走线长。
参考JEDEC网页上DDR内存的走线dem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