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孔设计为多少比较适合,可以让插针不掉下来

楼主(2022-10-28):
就是普通的2.54mm间距的插针和插座,通孔应该设置为多少合适,每次焊接的时候会掉下来很不方便。

网友:
孔径看插件规格书,焊接时不掉下来,可以做工装,也可以用弯好脚的插件。

网友A:
一般边上两个脚间距大点或小点,这样能卡住,不建议通过孔径来卡,这个弹性太小了。

网友:
4PIN 以下的 可以做规格书一样的,4PIN 以上的,两边的孔做规格书一样的,其他的孔可以做大一点方便插件
也可以买打过K脚位的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6#detail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6#detail

网友:
以前画板子的时候记得是打的0.6,然后装针的时候还会稍微用个东西敲一下,这样本来是用于预留的测试或者下载口,在板子调试阶段方便插杜邦线什么的,最终是不焊上去的针,用完了还可以拿个钳子拔出来,哈哈

网友:
排针类的我一般会调整边上的引脚孔距为2.8mm左右。直接就可以卡住了,通过孔径调整容易插不进去的。

网友B:
Sparkfun是这么弄的

网友:
我一直用的纵向80mil,横向60mil,孔径32mil,感觉挺好用的,横向纵向不一样主要是为手焊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Sparkfun是这么弄的

这个方法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Sparkfun是这么弄的

好方法,偏移多少?

网友:
用4楼办法比7楼的办法更具有容错性,貌似效果一样。7楼的玩不好尺寸就搞砸了

网友:
Sparkfun 的排针孔参数是这样的。1脚坐标为0,0。这种排布还可以不焊接直接拿排针插上去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边上两个脚间距大点或小点,这样能卡住,不建议通过孔径来卡,这个弹性太小了。 ...

蛮好的方法,
电工技巧多,
都是工作中不断更新的积累。

网友:
引用 网友B:
Sparkfun是这么弄的

这个好办法

网友C:
我是做 两头小,中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做 两头小,中间大。

这个也是个方法,你是把过孔做多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也是个方法,你是把过孔做多大?

中间的引脚的最大直径(对角线)+0.15mm,两头的加0.08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