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高手,高精度双轴倾角传感器精度能达到0.001度?

楼主(2022-10-28):
最近查找双轴倾角传感器相关资料,看到某家厂商生产的双轴倾角传感器精度写的0.001度,带温度补偿,
这种传感器如果埋在地下的话,水土压力对传感器精度影响大不大,长期稳定性怎么样。
请做相关开发工作的兄弟们解惑一下。

网友A:
分辨率0.001问题不大,放在地面上人从旁边走过可以分辨出来,绝对精度0.001没有可能的,这个东西成本全在较准上。

网友B:
分辨率吧
精度想达到这个我觉得太难了。 光噪声就顶不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辨率0.001问题不大,放在地面上人从旁边走过可以分辨出来,绝对精度0.001没有可能的,这个东西成本全在较 ...

您做相关开发工作吗?绝对精度能做到0.01度不?长期稳定性如何?是不是需要定期校正?

网友A:
你要埋地下可以用杆式的,设计上就是埋入地下使用,监测山体滑坡之类的,建筑上基坡监测也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辨率吧
精度想达到这个我觉得太难了。 光噪声就顶不住了。

人家写的精度,分辨率写的0.0005 ,我觉得有点吓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埋地下可以用杆式的,设计上就是埋入地下使用,监测山体滑坡之类的,建筑上基坡监测也有用。 ...

看来您是做相关工作的,我想用在基坑监测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做相关开发工作吗?绝对精度能做到0.01度不?长期稳定性如何?是不是需要定期校正? ...

校正很难的,第一点,他是X/Y两个轴,这两个轴正交较准就很难了。第二点他是依赖加速度测量的,所以你要找一个绝对0的水平面,并且要很稳定,刚才说的人在旁边都会有影响,所以这个水平面很难的。跟村田工程师聊他提到他见过的校准台是大楼内有一根单独打入地下XX米的基桩,跟楼体之间都是独立的。至于你提到的温度补偿那都是这里面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环节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来您是做相关工作的,我想用在基坑监测上。

现在不都是用北斗做嘛。上地面站毫米级别的位移可以监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不都是用北斗做嘛。上地面站毫米级别的位移可以监测到。

基坑监测要埋地下的十几米的,每米一个传感器,顶面水平位移监测可以用北斗的。

楼主:
我现在需要传感器选型,那位知道有合适的供应商麻烦推荐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基坑监测要埋地下的十几米的,每米一个传感器,顶面水平位移监测可以用北斗的。 ...

0.01的精度应该还好。如果自己开发电路方面难度不是特别大,村田现在有直接数字输出的传感器了。你可以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0.01的精度应该还好。如果自己开发电路方面难度不是特别大,村田现在有直接数字输出的传感器了。你可以去 ...

谢谢解惑

网友C:
激光陀螺也不一定能准确到0.01

楼主:
引用 网友C:
激光陀螺也不一定能准确到0.01

人家传感器确实标的0.001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人家传感器确实标的0.001

这么跟你说吧,村田的传感器规格书上有这么一句话“0.001° resolution (10 Hz BW, analog output)  ”他用啥黑科技能做的比规格书水平还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跟你说吧,村田的传感器规格书上有这么一句话“0.001° resolution (10 Hz BW, analog output)  ”他 ...

就是看到标的精度太高了,有点吓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人家传感器确实标的0.001

是的,知道为什么那么大胆不,因为99.99%的用户无法验证其真假,验证0.05度绝对都很难,绝对精度达到0.05度以上的基准仪器价格已经非常高了,至于分辨率,随意,速度越慢分辨率越高

网友D:
如果空间允许,测量角度范围不大,那就用应变传感器,直接计算重力夹角,有便宜又准

网友:
假的 ,我不信

网友:
分辨率不是精度的,比如机床为什么高级一点都要用很粗的丝杠,除了刚性就是为了直径大了周长也大,那么丝杠每旋转一圈获得的物理分辨率就好一点。至于精度就算是dixi的顶级坐标镗也不敢标的很高,毕竟比不过外径螺旋千分尺不是,三丰的螺旋千分尺才多少呢。那么问题来了,我们有什么条件搞一个绝对的水平测试平台呢,比如我们的框式水平仪去校准一次就480,买一个也就500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空间允许,测量角度范围不大,那就用应变传感器,直接计算重力夹角,有便宜又准 ...

能请教如何实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