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30f使用TIM1_PWM_DMA丢信号,频率降了一半有遇到过的吗?

楼主(2022-10-28):
如题<stm32g030f使用TIM1_PWM_DMA丢信号,频率降了一半有遇到过的吗?>

使用定时器直接产生固定脉宽的pwm信号正常,100hz,

但是使用DMA时,发送了10组pwm数据,竟然出现了5个波形,频率也减了一半,成了50hz

请问坛友有遇到过的吗?

static void MX_TIM1_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TIM1_Init 0 */

  /* USER CODE END TIM1_Init 0 */

  TIM_MasterConfigTypeDef sMasterConfig = {0};
  TIM_OC_InitTypeDef sConfigOC = {0};
  TIM_BreakDeadTimeConfigTypeDef sBreakDeadTimeConfig = {0};

  /* USER CODE BEGIN TIM1_Init 1 */

  /* USER CODE END TIM1_Init 1 */
  htim1.Instance = TIM1;
  htim1.Init.Prescaler = 4800;//48000;//0;
  htim1.Init.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htim1.Init.Period = 100-1;//59;
  htim1.Init.ClockDivision = TIM_CLOCKDIVISION_DIV1;
  htim1.Init.RepetitionCounter = 0;
  htim1.Init.AutoReloadPreload = TIM_AUTORELOAD_PRELOAD_DISABLE;
  if (HAL_TIM_PWM_Init(&htim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sMasterConfig.MasterOutputTrigger = TIM_TRGO_RESET;
  sMasterConfig.MasterOutputTrigger2 = TIM_TRGO2_RESET;
  sMasterConfig.MasterSlaveMode = TIM_MASTERSLAVEMODE_DISABLE;
  if (HAL_TIMEx_MasterConfigSynchronization(&htim1, &sMasterConfi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sConfigOC.OCMode = TIM_OCMODE_PWM1;
  sConfigOC.Pulse = 50;//占空比
  sConfigOC.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sConfigOC.OCNPolarity = TIM_OCNPOLARITY_HIGH;
  sConfigOC.OCFastMode = TIM_OCFAST_DISABLE;
  sConfigOC.OCIdleState = TIM_OCIDLESTATE_RESET;
  sConfigOC.OCNIdleState = TIM_OCNIDLESTATE_RESET;
  if (HAL_TIM_PWM_ConfigChannel(&htim1, &sConfigOC, TIM_CHANNEL_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sBreakDeadTimeConfig.OffStateRunMode = TIM_OSSR_DISABLE;
  sBreakDeadTimeConfig.OffStateIDLEMode = TIM_OSSI_DISABLE;
  sBreakDeadTimeConfig.LockLevel = TIM_LOCKLEVEL_OFF;
  sBreakDeadTimeConfig.DeadTime = 0;
  sBreakDeadTimeConfig.BreakState = TIM_BREAK_DISABLE;
  sBreakDeadTimeConfig.BreakPolarity = TIM_BREAKPOLARITY_HIGH;
  sBreakDeadTimeConfig.BreakFilter = 0;
  sBreakDeadTimeConfig.BreakAFMode = TIM_BREAK_AFMODE_INPUT;
  sBreakDeadTimeConfig.Break2State = TIM_BREAK2_DISABLE;
  sBreakDeadTimeConfig.Break2Polarity = TIM_BREAK2POLARITY_HIGH;
  sBreakDeadTimeConfig.Break2Filter = 0;
  sBreakDeadTimeConfig.Break2AFMode = TIM_BREAK_AFMODE_INPUT;
  sBreakDeadTimeConfig.AutomaticOutput = TIM_AUTOMATICOUTPUT_DISABLE;
  if (HAL_TIMEx_ConfigBreakDeadTime(&htim1, &sBreakDeadTimeConfig)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USER CODE BEGIN TIM1_Init 2 */

  /* USER CODE END TIM1_Init 2 */
  HAL_TIM_MspPostInit(&htim1);

}

static void MX_DMA_Init(void)
{

  /* DMA controller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DMA1_CLK_ENABLE();

  /* DMA interrupt init */
  /* DMA1_Channel1_IRQn interrupt configuration */
  HAL_NVIC_SetPriority(DMA1_Channel1_IRQn, 0, 0);
  HAL_NVIC_EnableIRQ(DMA1_Channel1_IRQn);
  /* DMA1_Channel2_3_IRQn interrupt configuration */
  HAL_NVIC_SetPriority(DMA1_Channel2_3_IRQn, 0, 0);
  HAL_NVIC_EnableIRQ(DMA1_Channel2_3_IRQn);

}

void HAL_TIM_PWM_MspInit(TIM_HandleTypeDef* htim_pwm)
{
  if(htim_pwm->Instance==TIM1)
  {
  /* USER CODE BEGIN TIM1_MspInit 0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 USER CODE END TIM1_MspInit 0 */
    /* Peripheral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TIM1_CLK_ENABLE();

    /* TIM1 DMA Init */
    /* TIM1_CH1 Init */
    hdma_tim1_ch1.Instance = DMA1_Channel2;
    hdma_tim1_ch1.Init.Request = DMA_REQUEST_TIM1_CH1;
    hdma_tim1_ch1.Init.Direction = DMA_MEMORY_TO_PERIPH;
    hdma_tim1_ch1.Init.PeriphInc = DMA_PINC_DISABLE;
    hdma_tim1_ch1.Init.MemInc = DMA_MINC_ENABLE;
    hdma_tim1_ch1.Init.PeriphDataAlignment = DMA_PDATAALIGN_HALFWORD;
    hdma_tim1_ch1.Init.MemDataAlignment = DMA_MDATAALIGN_HALFWORD;
    hdma_tim1_ch1.Init.Mode = DMA_NORMAL;
    hdma_tim1_ch1.Init.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if (HAL_DMA_Init(&hdma_tim1_ch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__HAL_LINKDMA(htim_pwm,hdma[TIM_DMA_ID_CC1],hdma_tim1_ch1);

  /* USER CODE BEGIN TIM1_MspInit 1 */

  /* USER CODE END TIM1_MspInit 1 */
  }

}

unsigned int timeDmaBuf[50];

void pwm_dma_test(void){
unsigned char i;
                TIM_PWM_DMA_SW = 0;
                for(i=0;i<10;i++){
                        timeDmaBuf[i] = i*10+10;
                }
                HAL_TIM_PWM_Start_DMA(&htim1,TIM_CHANNEL_1,(uint32_t*)timeDmaBuf,10);
}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DMA_Init();
  MX_SPI1_Init();
  MX_TIM14_Init();
  MX_TIM1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pwm_dma_test();
          HAL_Delay(200);
  }
  /* USER CODE END 3 */
}

楼主:
这个问题大家都没有遇到过,或者做过的,发一下代码我对比一下

楼主:
问题找到了,DMA是用的DMA_PDATAALIGN_HALFWORD  16位

unsigned int timeDmaBuf[50];   这里int 是32位;

修改timeDmaBuf的类型 把int改成short 波形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