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容笔不用人体接触能操作手机屏幕吗?

楼主(2022-10-28):
用一个绝缘的夹子夹住电容笔去操作手机屏幕可以吗?  如果不行的话,有没有什么办法?不用人体接触。
主要是手上没有电容笔,暂时没法测试。

网友:
接根长线也能模拟人体

网友:
三星note的笔,是电磁笔,不是电容笔。可以实现楼主要求。

网友A:
肯定可以呀,找到这种小东西,风扇一吹疯狂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可以呀,找到这种小东西,风扇一吹疯狂点赞。

这个玩意好,改造成电动的不是更好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玩意好,改造成电动的不是更好嘛

淘宝搜一下,很多模拟手指,触摸屏幕的东西,有的一个东西可以带好多根手指。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玩意好,改造成电动的不是更好嘛

这个简单,你想想看,找10个手机,各装一个,然后找一台风扇对着吹就行。

网友:
电容笔分主动式与被动式。主动式需要电池,笔尖有高速脉冲电压,经实际测试主动式电容笔可以不用手接触也能正常使用。被动式需要手接触笔,或者笔有足够大的电容值才可以有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