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面上有没有5万左右的负载10公斤的6轴机械臂呢?

楼主(2022-10-29):
想向坛友求教下,市面上有没有5万元左右的,负载可以干到10公斤的六轴机械臂呢,类似UR机械臂的那种结构最好~

网友A:
博朗特了解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博朗特了解下

这款才卖1万4 ?

网友B:
这玩意有没有控制柜有没有拖拽盒都价钱不一样,国产10kg的由于成本问题,关节都普遍小一号,而且是国产的减速机不结实。一般号称10kg的大概要9W左右一套,但你买几个的时候有些东西不必每套都带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有没有控制柜有没有拖拽盒都价钱不一样,国产10kg的由于成本问题,关节都普遍小一号,而且是国产的减 ...

10kg我上面淘宝查到是1.4万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kg我上面淘宝查到是1.4万怎么回事?

光机,拆开卖的。

另加示教盒,控制系统

网友D:
博朗特机器人本体不超2万,如果加上自己买5千左右的控制系统,的确很便宜。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博朗特机器人本体不超2万,如果加上自己买5千左右的控制系统,的确很便宜。 ...

这东西能做什么?精度和刚性有使用价值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东西能做什么?精度和刚性有使用价值吗?

我没有用过。
抖音里面刷到有些工厂拿它做焊接(焊接焊缝那种)的案例,我相信是真的。
1.85万是公开价,然后好像代理商还有30%的返点。

网友E:
话说这货打价格战当天,关注的一个做机器臂的老板,说话都带哭腔。

网友F:
以我在刷抖音的经验,你这个价格可以买2台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话说这货打价格战当天,关注的一个做机器臂的老板,说话都带哭腔。

伯朗特会把很多小的机器人本体厂家玩死,但是会有很多集成商或代理商从中受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我在刷抖音的经验,你这个价格可以买2台

你这。。。还是希望有一定品质和软件支持的。不过大家的回复让我有机会找个价格和性能都满足需求的,一开始我以为5万十公斤很难呢。打听了几家,10公斤负载一般要13万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博朗特了解下

二楼果然是二楼。太牛了。一看他们网页,就感觉是我要的。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话说这货打价格战当天,关注的一个做机器臂的老板,说话都带哭腔。

最后大家一起按斤卖~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伯朗特会把很多小的机器人本体厂家玩死,但是会有很多集成商或代理商从中受益。 ...

竟然还是上市公司。做出规模了啊。

网友B:
机器人是个大坑,我说说我的经历吧。我以前妄图用一个机器人让两个车床能上下料,后来才知道是貌似简单,首先末端的关节是自己搞的,厂家最多给你解决方案。那个破关节搞了3个月才稳定,然后实际根本就不能干活,因为车床卡盘有一点脏,夹上零件就会不牢固于是清洁卡盘折腾几个月。然后是刀具不耐用动不动就要换刀片,然后是铁销缠零件缠刀,让铁销都能是一段段的折腾了有1年,然后是改造机床钣金让排削机构能发挥作用,然后是连续工作切削油的烟雾搞得就像是在施法术,收法术用了一年多。最后发现要想稳定机器人不能差,于是又买好的。结果是40个月了还没跑起来,中间还误操作导致机床撞车最后导致大修机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器人是个大坑,我说说我的经历吧。我以前妄图用一个机器人让两个车床能上下料,后来才知道是貌似简单,首 ...

还是固定式的滑台结构好用点

网友:
并不是用那种结构的事情,提高自动化程度一定是趋势,比如米国新发布的坦克也终于用了自动装弹机。但自动化是一个系统工程应该交给专业的人去干。没干过就上浪费巨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器人是个大坑,我说说我的经历吧。我以前妄图用一个机器人让两个车床能上下料,后来才知道是貌似简单,首 ...

你算是说到点子上了,机床加工自动化最难整的就是防护和清洁,一套系统刚开始用顺风顺水,几个小时后,碎屑或是切削液就开始发威了,几天以后毛病百出,几个星期以后就后悔不该接这活了。

网友:
看了一下,确实是公开售价...确实很便宜....销量摆着了,厉害!

网友B:
别人安川为什么卖那么贵呢,电饭锅有100一个的也有1000一个的,汽车有10万一个的也有100万一个的,基本都不是一种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人安川为什么卖那么贵呢,电饭锅有100一个的也有1000一个的,汽车有10万一个的也有100万一个的,基本都不 ...

能理解大佬说的。不过楼上诸位提供的品牌,确实是按斤卖的。。。不是论个卖的啊~好卷。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理解大佬说的。不过楼上诸位提供的品牌,确实是按斤卖的。。。不是论个卖的啊~好卷。 ...

其实技术的区别是巨大的,以核心部件减速机来说,国产的和日本用了10年的洋垃圾比较,一年后洋垃圾啥事没有国产的已经over了。电机区别就更大了,你看国产的电机哪个能调出来刚性,就像是一个永远都硬不起来的jb。铝也不行·,皮带也不行,就会卷。用不了多久就开始晃悠了

网友G:
楼主是自己工厂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是自己工厂用吗

打算弄回来研究下使用方法,和一些简单的功能测试。
先得看到低端或者便宜一些的机械臂能带来的性能和功能,才做下一步计划。
直接弄个太好的,容易产生幻觉。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算弄回来研究下使用方法,和一些简单的功能测试。
先得看到低端或者便宜一些的机械臂能带来的性能和功 ...

如果是在珠三角可以沟通下          我们可以提供机器人控制系统及一些技术支持 (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