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充伤不伤电池?何同学用40部手机两年实验揭秘:随便用 随便充

楼主(2022-10-29):
作为曾经上过央视的数码博主,“何同学”昨晚终于发布了新一期视频,他花费了2年时间,耗费了40部手机,终于得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先说结果:手机随便用随便充即可,完全不用在意伤害电池!

简单来说,何同学进行了三次充电实验,前两次都以失败告终,最后一次分别用了10台iPhone 12和10台安卓进行了充电对比,安卓组快充为120W。

分别被分为三组,一组是使用慢充,一组是使用快充,还一组则是使用最广为人知的充电法:让电量维持在30%-80%之间,低于30就充电(快充),高于80就断开。

视频
https://weibo.com/6529876887/MchlebUZb

在通过自己写的控制算法跑了半年多的测试之后,最终结果如下:

1、500次循环后,快充并没有更伤电池。

2、将手机电量保持在30%到80%对电池确实有帮助,但是帮助很有限。

3、手机连着充电器一星期不拔线,电池容量基本不受影响。

4、iPhone的电池健康下降到85%的时候,换电池就可以对使用体验有较大提升了。

外面的视频很容易丢失,我下载下来并且上传到我们的百度网盘了:

--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5的分享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laRcK-y_tiQAAqQH-_nF6w
提取码:eq61
(24mb)

网友A:
最伤电池的是用到低电量关机,几次就完蛋。

连续插充电器一星期体现不出影响,起码三个月到半年吧。这个场景其实手机极少遇到,手提电脑电池绝大多数是这样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伤电池的是用到低电量关机,几次就完蛋。

连续插充电器一星期体现不出影响,起码三个月到半年吧。这个场 ...

不会吧?我经常用到关机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伤电池的是用到低电量关机,几次就完蛋。

连续插充电器一星期体现不出影响,起码三个月到半年吧。这个场 ...

Thinkpad的电池管理做得很好,14年的电脑,现在还有75%剩余容量。19年的惠普,现在就剩50%了。为什么厂家不愿意做些电路避免锂电池长期浮充?

网友C:
我家的ipad小孩就是用到关机再充,没太关注电池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伤电池的是用到低电量关机,几次就完蛋。

连续插充电器一星期体现不出影响,起码三个月到半年吧。这个场 ...

我的笔记本从买回来就没拔过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的ipad小孩就是用到关机再充,没太关注电池问题。

我家小孩也经常用到关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最伤电池的是用到低电量关机,几次就完蛋。

连续插充电器一星期体现不出影响,起码三个月到半年吧。这个场 ...

笔记本不能长期插着电源么?

网友:
手提都是插着电源用啊,况且现在很多电池都内置了想拆都拆不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最伤电池的是用到低电量关机,几次就完蛋。

连续插充电器一星期体现不出影响,起码三个月到半年吧。这个场 ...

我也经常用到关机,感觉还好啊。是不是:手机特意做了处理,实际的低电量关机不是真正的低电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经常用到关机,感觉还好啊。是不是:手机特意做了处理,实际的低电量关机不是真正的低电量? ...

肯定不是真正的没电。手机应该提前关机了。

网友:
iphone13的电池衰减特性,就是短时间看视频发热....如果不降温,电池容量会-1%,其他时间随便用......我的一年5%的衰减......这是最近几次的发现的问题。

网友F:
问题是电池本身会不会做后门,例如充电N次后锁定电量或者电量造假逼消费者就范

网友G:
单纯测试容量来说明这个问题不可靠,快充带来的是电池老化。表现为经常使用快充的手机显示还有20%甚至更多电量的时候就突然关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单纯测试容量来说明这个问题不可靠,快充带来的是电池老化。表现为经常使用快充的手机显示还有20%甚至更多 ...

看来何同学这么辛苦累人的测试,还有很多bug。

网友H:
引用 网友F:
问题是电池本身会不会做后门,例如充电N次后锁定电量或者电量造假逼消费者就范 ...

这个做不了,但是不排除有电池长年满电浮充内部出现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B:
Thinkpad的电池管理做得很好,14年的电脑,现在还有75%剩余容量。19年的惠普,现在就剩50%了。为什么厂家 ...

确实,手里这个x230,13年的电池也有74%

网友:
引用 网友G:
单纯测试容量来说明这个问题不可靠,快充带来的是电池老化。表现为经常使用快充的手机显示还有20%甚至更多 ...

只在三星note1和note3还是4遇到过。。。1年后基本就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Thinkpad的电池管理做得很好,14年的电脑,现在还有75%剩余容量。19年的惠普,现在就剩50%了。为什么厂家 ...

那个容量不准的,电池75%剩余容量实际续航时长可能连新机器的50%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I:
确实,手里这个x230,13年的电池也有74%

邮购部经营二手ThinkPad,我亲手筛选过几千个二手电池。

显示74%剩余容量,经过几次冲放电,可能只剩50%不到....或者快没电突然关机....各种问题.....

当然,也有状态很稳定,甚至可以恢复到80%以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笔记本不能长期插着电源么?

长期插着电源的人说明没什么长续航的需求,一般也注意不到电池容量的衰减。

例如新机器续航六七个小时,长期插电用半年估计就掉到三四个小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单纯测试容量来说明这个问题不可靠,快充带来的是电池老化。表现为经常使用快充的手机显示还有20%甚至更多 ...

是的,用到后面,剩下10%电量时,明显飞速掉电,直至卡得不得了然后关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邮购部经营二手ThinkPad,我亲手筛选过几千个二手电池。

显示74#剩余容量,经过几次冲放电,可能只剩50% ...

是的,充满电只是开省电模式看个文档调调设备轻载用还正常,和系统估算的待机时间也差不多(虽然就1小时)
开高性能,CPU满载几分钟就掉电

是四芯平底电池,好像性能比18650差得多

网友:
高温是电池寿命的杀手,边玩游戏边充电最容易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做不了,但是不排除有电池长年满电浮充内部出现问题。

我意思是电池里面加了芯片,识别充电次数,然后做手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