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充电头坏的,把充电宝搞坏了,充电宝有办法修复么?

楼主(2022-10-29):
充电宝坏了
应该是充电头有问题造成的
测了下充电头PD口输出竟然是25V

充电宝带2个usb a口,1个usb c口,
usb a口电压现在分别是0.58V和0.56V,c口是0.16V

充电宝参数:
输入参数5V3A / 9V3A / 12V3A / 15V3A / 20V2.25A
输出参数45W MAX
USB-A(单口):5V2.4A / 9V2A / 12V1.5A
USB-A(双口):5V3A
USB-C:5V3A / 9V3A / 12V3A / 15V3A / 20V2A
三口:5V5.4A / 9V3A / 12V3A / 15V3A / 20V2A

这个充电宝现在还有办法修复么

网友A:
这又是再刷题呀

网友B:
拆,换主电源IC(现在多半是集成的SOC芯片)

网友:
万哥,应该重新买一个

网友:
上拆机图,不然问个寂寞,回答一群寂寞。

我是谁,我在哪,我在干嘛。所有人全是懵逼中

网友:
没有实物图片,一律可以推测为虚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换主电源IC(现在多半是集成的SOC芯片)

充电宝有4个灯,这些灯也不亮了,坏的不止电源IC?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电宝有4个灯,这些灯也不亮了,坏的不止电源IC?

不冲突,一个SOC芯片干完所有的活,拆了(想修就得拆)就知道了.

网友:
这种充电宝,随便修啊简单的不得了

维修费用是买一个充电宝的2倍吧,

因为可能买不到现成的专用IC,于是买一个一摸一样的充电宝拆来主板替换掉就修好了,然后再加快递费,维修费,基本上就是2倍的新的价格

网友:
维修再买配件,够买一个新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又是再刷题呀

哈哈 人家是气氛组  活跃回帖气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 人家是气氛组  活跃回帖气氛

真的充电宝坏了啊
你遇到过充电头把充电宝搞坏的情况么

网友D:
一般充放电soc耐压16v,接25v肯定挂。拆开看看是什么型号的soc,某宝上买一片了就可以了,冷门型号咸鱼上找一块旧板回来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充放电soc耐压16v,接25v肯定挂。拆开看看是什么型号的soc,某宝上买一片了就可以了,冷门型号咸鱼上找 ...

充电宝支持20V2.25A输入的
充电头正常输出电压可以到20V 2.25A,现在输出24V,电压高了4/20=20%就能把充电头搞坏?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充电宝支持20V2.25A输入的
充电头正常输出电压可以到20V 2.25A,现在输出24V,电压高了4/20=20%就能把充 ...

你量一下上电,看看有没有过冲!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量一下上电,看看有没有过冲!

没有过充
充电宝充电之前2格电,满电是4格,
用充电头一充,充电宝立马坏了
指示灯无法显示,输出口电压不正常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有过充
充电宝充电之前2格电,满电是4格,
用充电头一充,充电宝立马坏了

砸开来,拆 18650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砸开来,拆 18650 吧

这充电宝无法修复了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充电宝无法修复了么

目测不能修复,原因如下:

充电宝多数是 SOC 级别的芯片,型号、是否订制都难说;
就算有型号,不能肯定是否有手工拆装的可能性;
即使上述可行,无损拆装现代的无螺丝充电宝,也是很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