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设置上电启动,还需要其他支持吗

楼主(2022-10-29):
家里自己攒的一台小主机,用了两年多了,用的很爽,印泰的主板,今天想试一下上电自启动,设置成功,操作不成功,正常关机,断电,上电,不启动。固态盘,不敢尝试异常断电。确认设置没问题,没有设置成上电保持原状态。是不是还需要其他硬件支持?比如电源?谢谢

网友:
直接断电都不敢尝试,实在牛

网友A:
系统会记住上次状态,有可能直接关机不会启动,

网友B:
bios上电自启动非常不靠谱,莫名其妙就不行了。
还不如在开关按钮上并联一个470uf电容,稳得一批。

网友:
好象是正常关机不会上电自动启动的,以前在一台电脑上试过,但不记得是工作站还是普通台式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上电自启动非常不靠谱,莫名其妙就不行了。
还不如在开关按钮上并联一个470uf电容,稳得一批。 ...

我的软路由不知道怎么弄过以后就不会自启动,停过电后只能手动开机,这个主意不错回去试试看。

网友C:
我的宏基电脑里面是有2个选项的一个是记住上次的状态,另外一个是上电自动开机。 所以不管怎么关机,他也会自动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宏基电脑里面是有2个选项的一个是记住上次的状态,另外一个是上电自动开机。 所以不管怎么关机,他也会 ...

谢谢。有三个选项1、上电关机 2、上电开机 3、保持上次的状态 我确认选的2,正常关机断电实测不好用,固态盘,不敢尝试异常断电。暂时也不是必须使用这个功能,不敢冒险。怀疑是不是还需要其他硬件支持,比如电源?论坛见识多的网友多,想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系统会记住上次状态,有可能直接关机不会启动,

谢谢。有三个选项1、上电关机 2、上电开机 3、保持上次的状态 我确认选的2,正常关机断电实测不好用,固态盘,不敢尝试异常断电。暂时也不是必须使用这个功能,不敢冒险。怀疑是不是还需要其他硬件支持,比如电源?论坛见识多的网友多,想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bios上电自启动非常不靠谱,莫名其妙就不行了。
还不如在开关按钮上并联一个470uf电容,稳得一批。 ...

好方法,有机会试试;使用的就是上电电容短路的原理?

网友D:
你测试的是上电开机而已,挂硬盘干嘛呢,去掉硬盘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测试的是上电开机而已,挂硬盘干嘛呢,去掉硬盘试试

谢谢,一个未来虚无缥缈可能用到的功能,就不开机箱折腾了。现在帖子有回复不提醒了?

网友E:
开关上并电容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开关上并电容

欢迎大胡子王者归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关上并电容

楼上提的470uf电容,这个容量应该是电解了,还要找开关极性,如果用无极性电容,胡子哥有没有容量建议?谢谢

网友:
上电自动开机是由主板上ec实现的,bios中设置也是通过间接配置ec

网友:
新主板功耗低,有时外接的串口信号就能反向供电,导致主板关机后仍有电压存在,从而无法自动开机

网友G:
上电启动是指冷启动,要把AC220V断掉,再上电时自动启动。而非平常的软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上电自启动非常不靠谱,莫名其妙就不行了。
还不如在开关按钮上并联一个470uf电容,稳得一批。 ...

Yes,最好再加个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上电启动是指冷启动,要把AC220V断掉,再上电时自动启动。而非平常的软启动。 ...

有断电操作流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提的470uf电容,这个容量应该是电解了,还要找开关极性,如果用无极性电容,胡子哥有没有容量建议? ...

随便并随便试啊,又不会爆炸,怕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欢迎大胡子王者归来

网友:
正常关机是不行的

楼主(2022-12-13):
疫情封控两个月没进办公室,昨天到办公室试了一下这个功能,发现明显可靠的多,但也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断电时间不能太短,至少得几分钟以上
然后回到家,又试了家里的电脑,发现也可以了,只是比办公室电脑需要断电时间更长
应该是电容放电的时间吧,算对这件事有个交代吧,启动键并电容还没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上电自启动非常不靠谱,莫名其妙就不行了。
还不如在开关按钮上并联一个470uf电容,稳得一批。 ...

来电启动功能失效,开关按钮并联电容,稳定运行多久了呢

网友:
首先可以进搜索bios有没有开机自启动功能,如果没有就放弃选择添加外置模块解决,如果自己会玩单片机就用单片机用stc15w204 sop8腿单片机飞线做一个,用热缩管包起来,几行代码而已。电脑atx电源有个5v待机电源,每次断电后这个电源工作了就暂时输出一个开机脉冲。
安卓智能电视机进入工程模式也有上电开机功能或者记忆断电状态功能。
推荐买一个esp8266开机模块啥功能都有。

X宝关键词
电脑上电自启动模块

网友:
确保 cmos 电池 不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