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次瞬时触发信号,示波器+电脑能实现吗?

楼主(2022-10-29):
比如24小时,可能有10-2次符合要求的触发。要求能够准确的抓到每次触发的波形。电脑或者示波器存储都可以(需要有触发时间)
这个功能,用示波器能实现吗?还是需要示波器+电脑?需要无人值守。
如果能,请推荐一个型号,谢谢!

网友A:
正规示波器都有外部总线控制功能,这个需求应该是很简单的事情,虽然我没有试过。示波器厂家基本上都会配置对应的电脑端DLL或者类似的东西,甚至就是已经做好的应用软件。找一下应该没问题,如果你会电脑应用软件编程那更是很简单的事情了,自动化测试系统都是这样做的,以前都是GPIB总线,现在usb/Lan什么的随便整了,
单独示波器不一定可以,但是和电脑配合的话就毫无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规示波器都有外部总线控制功能,这个需求应该是很简单的事情,虽然我没有试过。示波器厂家基本上都会配置 ...

好的,谢谢,心里有底了。
下周问问示波器厂家看看他们给个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