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不懂PCB工程生产稿的制作人员,为什么喜欢改客户的开窗

楼主(2022-10-30):
比如这个,
本来设计好跟铺铜平齐,然后查看生产稿,发现被改大了,
我想知道,去改大这里的意义是什么?

网友A:
你那个是焊盘吧?他们貌似是用软件批量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是焊盘吧?他们貌似是用软件批量处理的。

是焊盘。

关键是每次都不一样。我同一个板,同一个地方的细节,有时候被改了,有时候没被改。

比如这次投了2次几乎一样的板,都做确认生产稿,第一个搞CAM的人把全部0.3mm的过孔都改成了0.35mm,第二个人保持不动。
再翻开以前的gerber,全部都是保持0.3mm不改。

改与不改,没有统一的规则,感觉都是不培训的临时工干的。。。这是个很头疼的问题。

网友B:
工厂不同,生产工艺设备工程人员理解不同造成。
是这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厂不同,生产工艺设备工程人员理解不同造成。
是这样吧

都是小批量订单。
还在确认生产稿阶段,还没分配哪个工厂。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焊盘。

关键是每次都不一样。我同一个板,同一个地方的细节,有时候被改了,有时候没被改。

你备注打清楚,严格按gerber生产,不要改动任何参数。。jlc等厂商都会默认给pad补偿0.1mm。。所以样板和小批量有时有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备注打清楚,严格按gerber生产,不要改动任何参数。。jlc等厂商都会默认给pad补偿0.1mm。。所以样板和 ...
严格按gerber生产,不要改动任何参数。。

如果这样备注,插件孔的孔径补偿他们会不会也不做了?我看到插件孔的孔直径,是加大了0.15mm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这样备注,插件孔的孔径补偿他们会不会也不做了?我看到插件孔的孔直径,是加大了0.15mm

自己做啊。。什么都指望别人。。插件孔本来就应该自己补偿好的,否则板厂给你扩一圈之后,万一pad不小心被改了,铺铜就断了。。去年记得有坛友中过招,改大一圈之后铺铜接地没了。

我的板子如果没有说明,回来之后接插件孔大概率松垮垮的。

网友D:
孔自己做补偿不现实的,自己又不了解板厂的公艺水平的,补多了补少了都是事。
关键是设计留足余量,别接近厂家宣布的工艺参数的极限。除非不得以,设计参数余量尽量大,考虑低水平的厂也能容易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做啊。。什么都指望别人。。插件孔本来就应该自己补偿好的,否则板厂给你扩一圈之后,万一pad不小心 ...

果然是老司机。

我画PCB也10年了。。。我到现在才去注意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孔自己做补偿不现实的,自己又不了解板厂的公艺水平的,补多了补少了都是事。
关键是设计留足余量,别接近 ...

我2月份有个板,四组插件孔,其中3组被补偿了0.2mm,1组被补偿了0.15mm

2.54间距,10p,补偿了0.2mm
3.81间距,5P,补偿了0.2mm
3.81间距,8p,补偿了0.2mm
3.81间距,14p,补偿了0.15mm

是不是很神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孔自己做补偿不现实的,自己又不了解板厂的公艺水平的,补多了补少了都是事。
关键是设计留足余量,别接近 ...
关键是设计留足余量

还是过孔的事情,比如板边的插座,用的3个 5pin的3.81间距,

假设插针的直径是0.8mm,那么设计孔径为1mm时候,是刚好能插的进去,3个5pin刚好能完美对齐。

=========

但如果,为了设计留足余量,把孔径改为1.2mm,这时候想对齐焊接,可就困难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孔自己做补偿不现实的,自己又不了解板厂的公艺水平的,补多了补少了都是事。
关键是设计留足余量,别接近 ...

通常孔铜厚<=50um,因此过孔补偿0.1mm是通用设计准则。依据该准则制作的生产文件基本不会有问题。问题主要出在各种器件上面。不同厂家同一型号器件会有一些差异,比如圆排针和方排针,这会造成有些元件很紧,有些元件插不进去。

网友E:
不是返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返单吧?

返单不会重新制作生产稿。

网友:
1.防焊开窗加大问题
(1)因线路层有焊盘,CAM工程师在处理资料时如果用软件中的自动优化功能会自动加大开窗,如果是人工优化的,一般这种不会加大,如果不需要加大,可以直接画成铜皮属性
(2)多层板我们开窗与焊盘是按1:1来做的,一般不会加大开窗

2.孔径补偿问题
(1)元件孔是一定要补的,因为孔内需要镀铜,孔会变小,一般补偿0.1-0.15mm,沉金可以补0.1mm,喷锡补0.15mm,有时也要考虑板子上布铜情况,板子比较空旷,孔周围没有铜均衡电流,孔铜会比较厚,就会多补一些
(2)有压接孔的需要单独管控,如要使用新钻头,或特殊钻头,下单要备注压接孔要求
(3)过孔一般是有空间,尽量做补偿,无空间的少补或不补,多层板因孔线间距太小,一般是不补或少补。

补偿一般是CAM工程师来完成,你们因为不了解产线工艺以及设备能力,没法做补偿,而且还会出现你补偿了,没有通知到板厂,导致CAM工程师又多补偿一次的情况,更多工艺问题也可加群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