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升阳的贴片电源模块质量怎样?

楼主(2022-10-30):
如题,金升阳的引脚模块质量杠杠的不用说,好像网友说金升阳的贴片模块不咋的,现在有款1W贴片隔离模块,高度才3毫米,太好了,敢不敢用?回流焊

网友:
金升阳用过一次每出问题

网友:
推荐别冒进....工业品要求稳定啊!国内工艺还是有个优化提升的过程,等等把,,,,,,

网友:
算好的了,只是价格与产品不匹配。

网友:
价格太高。

网友:
国内dcdc模块  金升阳算是做得好的 性价比高

网友A:
老实说用过10多年,上百万颗料,只遇到一个dcdc烧坏的。。主要还是要选型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实说用过10多年,上百万颗料,只遇到一个dcdc烧坏的。。主要还是要选型正确。 ...

绝对的大客户了

网友:
金升阳模块 用接插件封装的,贴片的那种封装有些型号贴片需要烘烤

网友:
金升阳贴片6W和以下功率的,DC-DC款用过几十K,质量可以,没遇到过问题

网友:
2代的出国问题,他们工艺限制,不良率有点多,3代改良了,但是3代后没怎么用过了

网友B(2022-12-09):
已经用了好几种型号了,基本全部出过问题,主要是湿度太敏感了,拆包尽快用完,估计没问题,空气中放久了,焊接后会损坏;

网友:
价格有点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已经用了好几种型号了,基本全部出过问题,主要是湿度太敏感了,拆包尽快用完,估计没问题,空气中放久了, ...

这么夸张,不是环氧树脂封了吗,那焊接好,长时间不用也坏吗

网友:
就算可以了因为贵所以好因为好所以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夸张,不是环氧树脂封了吗,那焊接好,长时间不用也坏吗

有次小批量用了jlc的散料,50%的不良率,投诉后,jlc下架了这个型号,后面用自己买的拆开包6个月到一年的器件,jlc焊接损坏率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