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hp老款数字电桥是否值得入手

楼主(2022-10-30):
最近想入一台数字电桥,看中了4284a 有一台惠普的,就是惠普标的4284a
有一些疑问,像这种老仪器,个人没有校准条件,精度如何,是否还值得,
请老前辈行家聊聊此类老仪器,但从实用性价比角度,谈一谈

网友:
个人使用,其实也不需要校准,差不多就行。

网友A:
4282A 的电桥测试频率是 1MHZ , 你确认自己是否会用到这个高的测试频率, 一般100KHZ 可以覆盖绝大部分的应用;

还有就二手设备随时会坏, 自己没有维修水平要考虑清楚, 发外维修至少价格不菲

网友:
反正买之前要想清楚,另外看看附件选件的情况。记得很多年前我想有个26.5G的频谱仪,在8563E还在卖的时候我买了一个二手的,还是在实体店买的说有保修。结果拿回来第二天就发现衰减器不准,于是修,折腾了两年,最后赔了3万退了,那个时候的北京房价是现在的5%.所以别一看自检没问题就美滋滋

网友B:
没校准除了买来数小数点,和开源方案有什么区别呢?一样的不知道误差多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校准除了买来数小数点,和开源方案有什么区别呢?一样的不知道误差多少 ...

只要不是故障机, 测试值差不了多少, 我手上的34401  2000年生产的,出厂后,就没有校准过了, 去年校准公司对比测试时,误差还没有超差;

安捷伦的4284a LCR 比开源方案强100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4282A 的电桥测试频率是 1MHZ , 你确认自己是否会用到这个高的测试频率, 一般100KHZ 可以覆盖绝大部分的 ...

坛友好 主要是价钱诱人,这个机器5000左右,现在随便一个品牌手持机,也要1000多了,
再想想一台旗舰安卓机的价格,顿时觉得可以入手!嘿嘿
但又不是太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不是故障机, 测试值差不了多少, 我手上的34401  2000年生产的,出厂后,就没有校准过了, 去年校准 ...

坛友好 我看到的这台是 惠普的 4284a 比安捷伦要老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坛友好 主要是价钱诱人,这个机器5000左右,现在随便一个品牌手持机,也要1000多了,
再想想一台旗舰安卓 ...

刚刚整了一台二手的,55000,带2M的测试家具和校准报告,18年的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