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340N芯片,怎样控制重新枚举设备?控制D+上拉电阻吗?

楼主(2022-10-31):
CH340N,8脚的,USB转USART虚拟串口芯片,操作RST没有用,不会重新枚举设备。
怎样控制重新枚举设备?控制D+上拉电阻吗?

网友:
想要软复位让PC刷新一下设备?是不是控制vcc就好了

网友A:
CH430是什么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430是什么芯片

CH340N,8脚的,USB转USART虚拟串口芯片,操作RST没有用,不会重新枚举设备。
怎样控制重新枚举设备?控制D+上拉电阻吗?

网友B:
8脚似乎不可以,我看ESP32的线路图需要用到其他两个信号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8脚似乎不可以,我看ESP32的线路图需要用到其他两个信号脚。

手册上说,芯片内部D+已有上拉电阻

网友C:
为什么要重枚举?

网友D:
给芯片断一下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重枚举?

写安卓的小兄弟说必须拔插一下,才能通讯,也是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芯片断一下电

只能这样了

网友:
内部如果有一个随机数 就好了……

网友E:
看了下封装,340N没RST,全系列仅340B有,把RTS看成RST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了下封装,340N没RST,全系列仅340B有,把RTS看成RST了?

好吧,确实是RTS,不是R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