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国产MCU的USB支持crystal-less?

楼主(2022-10-31):
网上搜了下,,发现有文章说GD32E系列支持,,所以下载 GD32E10x 用户手册看了下,,发现确实有一个48MHz RC振荡器可以用作USB时钟源,,但该时钟需要CTC校准

校准参考源是外部晶振LXTAL和GPIO输入,,选LXTAL的话显然还是要接个晶振,,选GPIO输入的话那只能是有源晶振或者是另外一个有晶振时钟源的外部主控输出

感觉 crystal-less 应该不是这么用的吧,,所以找来手册上明确标明支持  crystal-less USB 的 STM32F042 的手册看了下

果然,除了支持 GD32E10x 支持的外部低频晶振和外部引脚输入外,,还支持基于 USB SOF 包的校准,,只有基于USB信号的时钟校准才能真正实现 crystal-less

在 GD32 的手册上搜了一下 crystal less,,发现手册上并没有这样的表述,,不知道网上的文章怎么就用上了这个词,,这不是误导人吗。。

网友:
ch55x 也是有内部校准的

网友A:
usb高速尽量用晶振,全速原则上可以用内置rc

楼主:
想起来最近买的一个开发板上带的板载DAPLink用的芯片是CH547G/CH549G,,这个芯片上没接外部晶振,,那看来这个芯片是确实支持 crystal-less USB 功能的。。

但是我下载 CH547G 手册仔细找了下,,发现里面并没有 “crystal-less”相关的表述,,不知道是不是沁恒的FS USB都支持 crystal-less 功能,,比如 CH32V203 系列、CH32F203 系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起来最近买的一个开发板上带的板载DAPLink用的芯片是CH547G/CH549G,,这个芯片上没接外部晶振,,那看 ...

fusb4x这个参数表明的crystal-less

和ch55x的IP看起来不同,ch32fxxx是要晶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高速尽量用晶振,全速原则上可以用内置rc

查了下 USB spec,,全速模式下时钟精度要求是 2500 ppm,千分之2.5,,全速模式下USB每秒钟发送1000个SOF包,,怪不得能用SOF包校准时钟源了

这么看来实现 crystall-less USB 的技术难度似乎也不高了,,只要校准模块能识别 USB 线上的 SOF 包,,单片机厂家应该都能做到。。

网友C:
好象现在的ic,都是无晶振usb了吧,在插入usb的时候,时钟是依据usb同步信号做补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象现在的ic,都是无晶振usb了吧,在插入usb的时候,时钟是依据usb同步信号做补偿的 ...

应该不是,,就算是ST,,也只有少数几个系列支持 crystal-less usb 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fusb4x这个参数表明的crystal-less

下面的截图来自 《CH32FV2x_V3xRM.PDF》,同时适用于 CH32F 和 CH32V 系列,,上面说USB HS的时候必须用HSE,,那USB FS的时候应该可以用HSI

楼主:
兆易也太不靠谱了,,这都能弄错,,

当时看到0.12%心里还在想,,千分之1.2的校准步进是怎么做到千分之0.5的精度的??闹了半天是User Manual写错了,,千分之1.2的校准步进实现千分之2.5的时钟精度就正常多了。。

网友C:
我知道的灵动,小华,辉芒微都有无晶振usb的

网友D:
at32,带acc校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知道的灵动,小华,辉芒微都有无晶振usb的

这个恐怕需要仔细研究过手册才能确定,,

就像一楼提到的 GD32E10x,,网上好多文章说它支持 crystal-less usb,,看手册上时钟树也确实有一个IRC48M时钟源给USB用,,甚至还有时钟校准模块CTC用于校准IRC48M时钟,,但CTC的的参考时钟源中没有USB SOF包,,显然并不能做到crystal-less usb

再比如灵动的MM32F0270,,它的数据手册和用户手册上都没有提到crystal-less usb相关概念,,而且他的数据手册上标注的HSI精度最高只有1%,,不足以实现crystal-less usb

楼主:
引用 网友D:
at32,带acc校正

确实,,至少AT32的手册上写的很明确,,不迷糊

网友:
看了下GD的手册V1.7,是写的“因为USB模块需要的时钟频率必须满足48MHz(500ppm)”,应该是漏写了个2吧。

网友:
可以看下山景P1032BF符合你的要求不?有32脚 48脚 64脚

网友:
ap32f072,用USB的SOF校准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