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和不锈钢相连接的工件防腐蚀问题,有没有办法解决

楼主(2022-10-31):
在户外安装一套设备,上面有6061铝板和不锈钢结构件,他们用不锈钢螺栓固定在一起。
考虑铝和不锈钢金属活动能力差异,时间久了会发生电化学反应,然后铝材发生锈蚀。
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例如增加一个比铝活动性更强的金属,让这个金属进行锈蚀?但不知道怎么搞)
其中一部分铝板是埋到水泥地下的。

网友:
涂一层漆。。

网友:
铝表面做硬质阳极化出来来上60um

网友:
换成统一材料不就行了

网友:
垫铁氟龙垫片

网友:
垫POM板料

楼主:
今天问了现场,铝材是做过阳极氧化的,推测除了和不锈钢螺丝及板材接触的地方有可能锈蚀之外,其他位置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