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个设备,电池供电,想要知道消耗了多少电量?

楼主(2022-11-01):
设备一般是铅酸或者锂电池12V供电,现在无法准确得知设备比如工作五天消耗了多少ah,有仪器能模拟电池吗,我再接个太阳能板,
就能准确评估设备的工作时长多久?

网友:
你需要库仑计

网友:
测累计功耗,某宝搜低功耗测试仪。我用的英加技术的,很好用。
太阳能充电,应该是另外一个工具了,不过不需要测,一般来说,设计时要充电远远大于放电才行。比如30天耗尽,总不能设计29天充满,起码5天就要充满。

网友A:
我们用的也是英加的EMK850 现在型号好像换了,要求不严格的场合很合适,有上位机可以显示和记录功耗信息,不使用上位机时脱机也可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用的也是英加的EMK850 现在型号好像换了,要求不严格的场合很合适,有上位机可以显示和记录功耗信息, ...

这个就要求上位机至少开着开5天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就要求上位机至少开着开5天

可以连续记录,只要你硬盘够大就行,我们用的850不要上位机也可以用,自带液晶屏,可以显示功耗 时间等这些信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就要求上位机至少开着开5天

用的是这种样式的,现在不知道是否还有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