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哪种增压泵比较好?最好耐用一点的

楼主(2022-11-01):
这里有人在网上买过增压泵,然后自己安装么
装这东西如何保证安装到位,不会漏水呢?

临时适用,买哪种增压泵比较好呢

看到有用了几个月就坏,又有说买的是第4个,看评论还是难以分辨增压泵好坏啊

网友A:
是你买的价格太便宜了。要买恒压的。

这是我使用的。全不锈钢,长时间不用也不会有铁锈。

网友B:
定时器设定好时间,不连续工作,都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你买的价格太便宜了。要买恒压的。

这是我使用的。全不锈钢,长时间不用也不会有铁锈。 ...

几年前买过一个好的,师傅装好增压泵第二天泵就被偷了
准备买个凑合能用的,旱灾过去再把泵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时器设定好时间,不连续工作,都耐用。

你是水塔+增压泵+定时器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定时器设定好时间,不连续工作,都耐用。

加压泵都是自动感应的,没有水流,就不工作。

网友C:
买不锈钢变频恒压的。之前买的大约5,6百块钱,项目上用的,有4,5年了吧,一直开着,没出过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不锈钢变频恒压的。之前买的大约5,6百块钱,项目上用的,有4,5年了吧,一直开着,没出过毛病。 ...

你买的什么牌子增压泵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买的什么牌子增压泵呢

时间太久了,记不太清了,当时就用了十来批。好像是个红色的,可以调输出水压。保护功能也比较全,过热保护,缺水保护啥的常用的功能都带。

网友D:
看你需求了,别墅或大房子就买阿莫那种,增压一两个水龙头 不差钱格兰富,性价比 新沪什么的,关键字屏蔽泵, 不怕噪声大的就国产自吸泵

国产的不一直转,一直有水的话也不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需求了,别墅或大房子就买阿莫那种,增压一两个水龙头 不差钱格兰富,性价比 新沪什么的,关键字屏蔽泵 ...

自吸泵是不是基本都有缺水保护功能
缺水对泵体有损伤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自吸泵是不是基本都有缺水保护功能
缺水对泵体有损伤吗?

我买的那种只有压力开关,没水就一直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买的那种只有压力开关,没水就一直吸

不带缺水保护功能?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买不锈钢变频恒压的。之前买的大约5,6百块钱,项目上用的,有4,5年了吧,一直开着,没出过毛病。 ...

不锈钢变频增压泵才5、6百块钱?不可能这么便宜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不锈钢变频增压泵才5、6百块钱?不可能这么便宜吧?

刚看了一眼记录,是我记错了,我们项目上用的是2100多,1KW的。

600多的是前面买的小功率的样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看了一眼记录,是我记错了,我们项目上用的是2100多,1KW的。

600多的是前面买的小功率的样品 ...

哈哈,我上面就纳闷,不锈钢恒压泵做到600元,我买的2200元岂不是冤大头了?

网友(2024-03-01):
引用 网友A:
是你买的价格太便宜了。要买恒压的。

这是我使用的。全不锈钢,长时间不用也不会有铁锈。 ...

站长请教你一下,你这个是啥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