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MMC,UFS存储的寿命怎么看?

楼主(2022-11-01):
如题,看到不少评论说是能看,是用专用编程器才能看吗?或者有什么软件,通过转换座就能查看?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A:
应该是不能查看的,没有硬盘的smart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不能查看的,没有硬盘的smart功能。

看到有人说是某编程器能看到,网上有不少说是能看到寿命的,所以想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