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dcdc的二极管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2022-11-01):
大神们给看看,这个DCDC部分的原理图,右边6个二极管怎么是这样子的吗?这分别是什么二极管啊?不应该都是肖特基吗?
5V_EXT和5V_INT 分别是一块板上的两路5v设备。看不懂,望解答

网友:
2个用电电源
每个用电电源有3个来源电源
所以2x3=6个二极管

应该都是肖特基,估计是没有统一符号,不过旁边写了参数,应该没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