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历史,猎鹰重型两枚助推器成功着陆

楼主(2022-11-02):
又见历史,猎鹰重型两枚助推器成功着陆,分别是第150次和第151次轨道级回收。视频来自SpaceX。

微博:
https://video.h5.weibo.cn/1034:4831121423401097/4831121890351856

外面的视频很容易丢失,我下载下来并且上传到我们的百度网盘了:

--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5的分享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LYQ1h5LLZuB1goNjnwwxHA
提取码:5zdv
(1.08mb)

网友:
我国也应该大力发展航空事业,给外星人做核酸这业务不能让美帝抢了

网友A:
其实我们只要把老美的作业抄袭好就很不错了。
火箭回收,如果在前些年,中国人提出来,肯定会被骂脑子有病,或者太难不现实。
但是老美就是能做出来。
咱们太急功近利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们只要把老美的作业抄袭好就很不错了。
火箭回收,如果在前些年,中国人提出来,肯定会被骂脑子有病 ...

人家是为了节省成本才做的,你是为了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家是为了节省成本才做的,你是为了啥?

如果不是为了节约,那就是为了让一大帮配套工厂倒闭:)

网友:
越来越稳当了,落地都不抖下。

网友C:
还是第一次齐刷刷落地最震撼,后面都改成先后落地了。

这次是帮美国太空军发射多颗绝密的地球同步卫星,所以主助推器和二级助推器分离的画面都没有播放,防止泄漏卫星轨道信息。

网友:
我们的又见历史是1942。。。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还是第一次齐刷刷落地最震撼,后面都改成先后落地了。

这次是帮美国太空军发射多颗绝密的地球同步卫星,所 ...

中间的那个最大的火箭还没有回收吗?还是只回收了两个小的火箭?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中间的那个最大的火箭还没有回收吗?还是只回收了两个小的火箭?

三根一样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中间的那个最大的火箭还没有回收吗?还是只回收了两个小的火箭?

中间的没装起落架,所以没打算回收。七楼的说了,估计是保密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中间的那个最大的火箭还没有回收吗?还是只回收了两个小的火箭?

没回收,地球同步轨道需要较大的载荷能力,中间那个烧完所有燃料废弃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人家是为了节省成本才做的,你是为了啥?

纳税人没有话语权,不然他们敢肆无忌惮的花?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还是第一次齐刷刷落地最震撼,后面都改成先后落地了。

这次是帮美国太空军发射多颗绝密的地球同步卫星,所 ...

好像主火箭没有回收,大神科普下为啥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像主火箭没有回收,大神科普下为啥

本来路远拉的又多,载油量又有限,所以没法跑个来回,应该是主要原因,

网友:
谢谢,看到上面的回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纳税人没有话语权,不然他们敢肆无忌惮的花?

咱多的是代表,有人代表你把钱花光了,你只需要努力工作就行了。

网友C:
SpaceX明天又准备发射一颗地球同步卫星了,这发射密度……

明天发射的是Airbus制造的欧洲通信卫星Hot Bird 13G,重4476千克,由Falcon 9 Block 5发射。

这也从侧面说明了美国太空军的绝密卫星是个质量远超5吨的庞然大物,所以才需要用到Falcon Heavy(中间不回收的Falcon Heavy GTO发射能力是16吨),不知道是不是什么黑科技太空武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SpaceX明天又准备发射一颗地球同步卫星了,这发射密度……

明天发射的是Airbus制造的欧洲通信卫星Hot Bird ...

会不会是新的“锁眼”系列卫星? 想不出什么卫星这么重了。

如果在同步轨道的新“锁眼”, 能达到之前低轨的分辨率,那进步也是相当大的。    同步就能盯定某一大片区域,意义重大, 这样用大导弹打航母是非常简单的事了。

网友:
在KH-11卫星发射时,它的轨道就已经上升到"太阳同步轨道",距离地面大约6000千米,。。。。。以后的"锁眼"卫星轨道高度是否还会持续增加呢?答案是肯定的,高度保密的KH-12"偶像"侦查卫星,在1990年首次发射的时候就已经被送入了"地球同步轨道"。该轨道距离地面36000千米左右,是KH-11轨道高度的6倍,此时卫星的最大优势是从外部看相对于地球是同步飞行的,而从地球上来看则是相对静止,一般在该轨道的通信卫星只需要2-3颗就可以覆盖整个地球。

刚查了一下,“锁眼”系列早在90年就发射到同步轨道了,前两年刚发射新的上去。这次不会那么快
也许是新的“长曲棍球”系列被发射到同步轨道了

网友G:
长曲棍球-1:发射于1988年12月2日,  我国前两年才发身射同类型的卫星上去,现科技基础比1988年好太多了,我们也才刚刚能搞出来。   美国领先太多了。

世界星载SAR发展7——Lacrosse (长曲棍球系列)(1988-2005,美国)
https://blog.csdn.net/smyounger/article/details/122776224

网友C:
引用 网友G:
长曲棍球-1:发射于1988年12月2日,  我国前两年才发身射同类型的卫星上去,现科技基础比1988年好太多了, ...

合成孔径雷达的工作原理决定了这种卫星不可能放地球同步轨道,必须相对于地面运动的才能扫啊。

网友:
卫星动的是ISAR,卫星不动的就是真的SAR?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合成孔径雷达的工作原理决定了这种卫星不可能放地球同步轨道,必须相对于地面运动的才能扫啊。 ...

一开始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想到航母速度这么慢,都能用相控阵雷达, 那么卫星在同步轨道附近以很低的速度前后运动,不就有相对速度了吗。
   在同步轨道附近,监视范围很大,以航母那么快的相对速度运动,一天的时间目标都跑不出监视范围,如目标将要出监视范围,又反向慢速移动(当然有轨道高度的小变化),对目标一直保持监控。卫星速度的改变量不大,需要保持一直监控时一两天才变一次,燃料消耗应该可以接受。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一开始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想到航母速度这么慢,都能用相控阵雷达, 那么卫星在同步轨道附近以很低的速度 ...

合成孔径雷达和相控阵是两码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