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220V,16A整流电路限流电阻怎么用

楼主(2022-11-02):
如题,整流功率有些大,用负热敏电阻吗?什么规格?网上没搜到

网友A:
是指给电容充电的限流电阻吗?参考电焊机,电阻并联继电器,继电器延迟闭合或用电容上的电压判断,继电器动作后机器再进入运行状态。

网友:
继电器加水泥电阻,
许多变频器等产品用的成熟不得了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指给电容充电的限流电阻吗?参考电焊机,电阻并联继电器,继电器延迟闭合或用电容上的电压判断,继电器动 ...

什么参数的水泥电阻?阻值,功率,16A电流

网友:
如果大功率的话,有安装空间,不考虑成本加扼流电感也是不错的选择,减小上电冲击电流

网友:
那个 热敏电阻叫突波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参数的水泥电阻?阻值,功率,16A电流

就……欧姆定律啊。。
想把电流限制在多少?或者说希望多长时间把电容充好进入工作状态?(我推荐1秒以上4秒以下)
得到阻值然后就看电压,功率就有了。
继电器电流够用就行

网友:
10K,5W的水泥电阻

网友:
他是需要一个限流电阻,不是上电缓冲电阻。这么大电流还是上互感器吧

网友:
你这个得用互感器取样进行保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