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70933DBVR 外围电路参数旋转 LDO线性稳压器

楼主(2022-11-02):
想问一下大佬们 我现在就是需要设计一个24V转3.3V的  目前我抄的是一个电路图  但是电容和电感的值不知道怎么选

楼主:
目前是 这样的外部 24V正负转 控制电机的正反转  我这把是通过外部蓝色电压 控制箱mos管驱动电机的正负转  还有这边需要一个检测电流的  当电机的运行电流超过我设的的电流值是 电机停止运行 相当于一个保护电流  有没有大佬能看看

网友A:
看TPS70933DBVR 规格书,上面有详细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TPS70933DBVR 规格书,上面有详细说明。

我看过了 它 VIN加了一个1uf  VOUT加了一个2.2uf 的

网友B:
结果我是来围观傻叫旋转LDO的,

网友:
板子在旋转,所以叫旋转LDO

网友:
70933我以前在24V电池供电的用过,没有加电感,就前面加了个1uF电容,后面加了一个1uF的和一个104。

网友C:
老哥刚入行?
24V转3.3V用LDO不现实啊
参数这个东西,
按着手册用也可以
用自己的经验值也可以

网友A:
电感可以去掉,滤波用的。电容就2.2uf就行

网友D:
我建议楼主用LM317吧
新手入门稳妥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哥刚入行?
24V转3.3V用LDO不现实啊
参数这个东西,

刚入行、、、  我电流小 就是外围电路 电容的参数不知道怎么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可以去掉,滤波用的。电容就2.2uf就行

嗯 谢谢 VIN加1UF
VOUT 加2.2uf 在加一个104这样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建议楼主用LM317吧
新手入门稳妥方案

谢谢 我去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结果我是来围观傻叫旋转LDO的,

打错字了  是参数选择、、、不知道怎么选

网友:
用过70933,20V供电,输入一个1uF,输出一个2.2uF。输出留一个10K电阻对地,可以不焊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去看一下

找TI原厂正品啊
其他杂牌的有很多新手注意不到的坑

网友:
用过的说说, 这芯片怎么样,比1117-3.3这种,。

记下了,买点来测试一下

网友E:
70933最开始我是用在低功耗电池供电设备上,那时找到这个片子自耗电1uA左右,挺不错。
由于就是一个线性稳压器,除了低功耗特性之外,其他特性和常规线性稳压器类似,高压差应用要考虑自身功耗和散热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70933最开始我是用在低功耗电池供电设备上,那时找到这个片子自耗电1uA左右,挺不错。
由于就是一个线性稳 ...

嗯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