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怎样显示实时网速?

楼主(2022-11-02):
无论WiFi或移动网络,都希望能显示。

安卓就很容易做到:

网友:
这个应该没有的,只能安装第三方了
现在能显示个电量百分比数都是天大的进步了

网友:
就不能 zsbd

网友:
官方没有的,找第三方吧

网友:
目前应该无法实现,除非越狱。
以前试过越狱有插件。

楼主:
我靠,苹果这么傻逼。

网友:
苹果就是这样,给你用的你用,不给你用的甭想用。优势就是省心不折腾,适合女人、老人用。

网友:
可以安装 shadowrocket , 小部件里显示网速。
但无法顶端显示

网友A:
苹果认为99%用户不需要关注这些,可以去掉,这是关注用户体验的一部分。正如没有人会对一大堆开关调试按钮的设备有好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苹果认为99%用户不需要关注这些,可以去掉,这是关注用户体验的一部分。正如没有人会对一大堆开关调试按钮 ...

那只是苹果无能的原因。连网速显示都不知道很重要。另外苹果手机竟然电话录音也没有。中国和大部分国家的法律是允许电话录音的,苹果无能到这点都不知道。

昨天给老婆手机安装软件,卡着不动,我想知道网速情况,判断是否真的卡死了。

这也是我不会使用苹果手机的原因。

网友B:
N Stats,插件方式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N Stats,插件方式显示

具体怎样做?显示在哪里?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只是苹果无能的原因。连网速显示都不知道很重要。另外苹果手机竟然电话录音也没有。中国和大部分国家的 ...

其实大街上能知道kb是什么的人真没几个。录音对西方认为这是隐私方面的大忌,没有任何比这个重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大街上能知道kb是什么的人真没几个。录音对西方认为这是隐私方面的大忌,没有任何比这个重要了 ...

不用替苹果的无能和迂腐洗地了。

为什么安卓能支持?安卓也是美国公司(谷歌)开发的。

是否知道KB不要紧,看到速度数字的变化,傻子都懂。按你的思维,苹果汽车肯定也不必显示速度等参数了?

网友C:
不能电话录音,就这一点就直接排除了,电话录音我都是全部打开的,以前用到过一次,太重要了。
当时给客户出的一批货,签合同后他自己要改动部分协议和接口,看在几万块货款的面子上就免费给他改了,还再三确认。当时也没在意没修改合同。
后来他们其他配套硬件那边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接口没改对接不上,付尾款时候非让我再帮他们改回来,还说合同上写的就是原来的接口,改动没在合同里,是我出货不对,不改不给我尾款。
我直接找到当时的录音发给他,问他需不需要我去法院问下该怎么办,果断下午就把尾款打过来了。
对一些满口胡诌的无赖,录音还是非常有用的。
我一直开着也不占多大地方,万一用到就赚到了。特别对我们这些经常和客户对接功能需求的,就怕这些人反悔

网友C:
上一台iphone 还是4s,4s后就没用过iphone当主力机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上一台iphone 还是4s,4s后就没用过iphone当主力机了。

为了解决录音问题,花2000多买了一个苹果手表 。。。有争议的时候,打开免提,开录音,或重要的会,点一下手表录音,没人在意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为了解决录音问题,花2000多买了一个苹果手表 。。。有争议的时候,打开免提,开录音,或重要的会 ...

何必呢,三星不香吗?

我用过半年6s,从此就与apple无缘了,因为太多不习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电话录音,就这一点就直接排除了,电话录音我都是全部打开的,以前用到过一次,太重要了。
当时给客户 ...

是的,电话录音太重要了。就凭这一点就可以淘汰苹果手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何必呢,三星不香吗?

我用过半年6s,从此就与apple无缘了,因为太多不习惯了。

苹果操作很不人性化,就自带的打字键盘,就受不了

但用过几个安卓机,越用越卡,,基本两三年换一个。。。6S你现在用,不玩游戏,肯定也是很顺畅的吧。。。而且这几年的苹果,不会像以前,升级变卡,越升还越快了!!

用苹果,可打算多用几年

网友:
引用 网友D:
苹果操作很不人性化,就自带的打字键盘,就受不了

但用过几个安卓机,越用越卡,,基本两三年换一个。。 ...

5年前就给我老婆用了,她现在都换13了。

安卓机会慢?用三星感觉不出来呢。

网友F:
用苹果, 输入数字和字母混合的验证码太痛苦了, 要来回切换

网友:
之前用过ip7,容易杀进程,我就换安卓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苹果, 输入数字和字母混合的验证码太痛苦了, 要来回切换

搜狗输入法在苹果上使用效果怎样?我已经离不开这个输入法。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为了解决录音问题,花2000多买了一个苹果手表 。。。有争议的时候,打开免提,开录音,或重要的会 ...

关键争议基本都是事后才出现的,所以没法提前录音,必须每一个通话都自动录音。

可惜现在好像还没有哪个手机支持微信通讯也自动录音的,上次有个客户就说得好好的,一个设备给10块钱提成,后面硬是不承认了,说一个只答应给5元,可惜当前是微信语音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大街上能知道kb是什么的人真没几个。录音对西方认为这是隐私方面的大忌,没有任何比这个重要了 ...

换一种问法,大街随便抓个人来问问,他一个月要多少G流量才够用,基本每个人都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关键争议基本都是事后才出现的,所以没法提前录音,必须每一个通话都自动录音。

可惜现在好像还没有哪个 ...

所以,关于合同的电话,不要使用微信电话。

网友:
引用 楼主:
搜狗输入法在苹果上使用效果怎样?我已经离不开这个输入法。

老大抱歉, 没有装搜狗输入法, 只用苹果自带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所以,关于合同的电话,不要使用微信电话。

是的,后面这个人的微信语音我一概不接,哪怕我自己再用电话打过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具体怎样做?显示在哪里?

装完app后,在负一屏可以增加这个软件的小组件。只能在负一屏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完app后,在负一屏可以增加这个软件的小组件。只能在负一屏显示。

不能在顶端显示,意义不大。

网友H(2023-02-07):
现在用苹果就图电池耐用。没电再好的功能都没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H:
现在用苹果就图电池耐用。没电再好的功能都没用。

14 plus ?

网友I:
还有个更反人类的,不能拦截骚扰电话。

不能像安卓一样,电话被标记一定次数了,就打不进来,苹果这个做不到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还有个更反人类的,不能拦截骚扰电话。

不能像安卓一样,电话被标记一定次数了,就打不进来,苹果这个做不 ...

现在好像可以用第三方软件拦截了,但是还是不太还用

网友:
apple的弊端基本就是不灵活,操作不人性化,太封闭,每次出新版系统bug比安卓多

网友I:
引用 网友J:
现在好像可以用第三方软件拦截了,但是还是不太还用

什么软件? 我来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I:
什么软件? 我来测试一下

我记着是腾讯安全管家还是什么,以前试过,后来卸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是的,后面这个人的微信语音我一概不接,哪怕我自己再用电话打过去。

刚买了个小米13, 看中它一个功能就是微信也可以自动录音
还可以自定义需要自动录音的的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买了个小米13, 看中它一个功能就是微信也可以自动录音
还可以自定义需要自动录音的的软件 ...

是的,有些安卓有加了这个功能。

网友H:
引用 网友G:
14 plus ?

是的,大小重量跟三星NOTE 9差水多。之前用过某办,后面只在三星,苹果两个里面选。换了iphone手机使用频率明显降低。

网友:
苹果 还有个 shabby 的地方就是电量低于20% 就弹框 ,10% 也弹,特别是在开车使用导航时,特别烦人

网友:
我也是因为录音问题不考虑苹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苹果操作很不人性化,就自带的打字键盘,就受不了

但用过几个安卓机,越用越卡,,基本两三年换一个。。 ...

你说的那都是N年前的安卓了,现在两千多的安卓,8+128,用好几年都不会卡,更别说12+512的手机了。

另外苹果过三五年,升级完系统,装好多app,一样卡成翔。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的,大小重量跟三星NOTE 9差水多。之前用过某办,后面只在三星,苹果两个里面选。换了iphone手机使用频 ...

使用时间其实相差不了几十分钟的,再说真要充电的话,现在安卓的充电速度是苹果的几倍,而且现在上下班路上随便把手机往车上一放,基本都是满电的,但是对于一些功能来说,用苹果就是无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