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的8MHz晶振需不需要并联1M电阻?

楼主(2022-11-02):
如题,看开发板上8MHz晶振有并联1M电阻的,我以前用有源晶振,这次换了无源的,没并联,查资料也没查明白,用不用?

网友:
没并联也能工作可能芯片内部加了,需要的,让非门工作于放大区;

网友A:
不需要,刚好手上有个407的成品板,无源晶振25M,没并联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刚好手上有个407的成品板,无源晶振25M,没并联电阻

某些异常条件下上电会处于伪稳态,加个电阻能强制拉回来。晶体在静态电路里面可以认为是开路的。

网友:
意法半导体官方有个appnotes: Oscillator design guidelines for stm8s and stm32 MCUs,地址https://www.st.com/resource/en/a ... icroelectronics.pdf

我大概翻了一下,它并没有提到需要一个外部1MΩ的电阻。

但是它提到了RF(Internal feedback resistor),而且是位于MCU内部的,见下图。

如果这个RF和所说的1MΩ是同一回事,那么应该不需要再加了。

不知道我理解对不对,请大神指正。

网友:
不用加 板子都已经批量N年了

网友:
除非极端寒冷的地方需要用到  正常不需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