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M32F205的标准外设库在哪里找?

楼主(2022-11-02):
接手了一个STM32F205的程序,缺标准库文件(从代码看原程序使用的标准外设库),找了下网上都是 stm32f10x standard peripheral lib,请问 STM32F20x 的官方标准库从哪里下载?

网友A:
删除了一个文档可以传了

网友B:
中文官网:STM32F2xx标准外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删除了一个文档可以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文官网:STM32F2xx标准外库

网友B:
周末仔细检索了下,找到个稍微新一点的版本(V1.1.2),但也是很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周末仔细检索了下,找到个稍微新一点的版本(V1.1.2),但也是很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