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ZYNQ网络调试经验的大牛们ECHO例程不能每次都LINK上路由器

楼主(2022-11-03):
如题,  板子是自己画的   RTL8211e     实际link 成功的几次  用 XILINX 自带的 IPERF 工程测试能稳定在940M 左右,说明 硬件应该没大问题, 但是   跑echo 工程的时候 有多次会link 不上路由器,无法自动获取IP(一旦没有自动获取IP   哪怕 串口提示 ZYNQ自己给自己分配192.168.1.10 用其他电脑去ping也是无法ping通的),  还有个更奇怪的问题就是     强制设置速度那里,  设置成1000m  ,就一直LINK不上,串口读出来的提示是 up   down  up down,  但是设置成 自动模式  就大概率能 link 上,  而且速度并不慢,也一直很稳定工作
奇怪了

网友A:
这速度很不错啊,是跑的linux吗?我自己的tcp例程,速度只有600-700Mbps。不知道哪里没优化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速度很不错啊,是跑的linux吗?我自己的tcp例程,速度只有600-700Mbps。不知道哪里没优化到 ...

我是跑的官方的 第3个网络例程    IPERF那个,   然后    连接这块是先 把PHY 和路由器连接, 下程序,  ZYNQ能够获取到IP后, 拔出路由器网线, 直接连接另外一台电脑 (另一台电脑设置成相同的网段), 然后直接跑测试

相当于  ZYNQ和电脑直连测试

我试过两个电脑 一个是I7 7700的电脑 千兆只能跑到 600-700M  昨天换了个电脑就上940M了

速度这块应该是已经跑到上限了, 就是不知为何 经常 跟路由器link 失败

网友A:
看来还是我的电脑不行,我的电脑是I7 9750。硬盘也是固态的,理论上应该还好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还是我的电脑不行,我的电脑是I7 9750。硬盘也是固态的,理论上应该还好把。 ...

你这个配置也不低了
我也很奇怪  昨天测试的是  很小的那种7寸的电脑   反而速度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