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单片机IO如何控制单线圈磁保持继电器

楼主(2022-11-03):
请教一下:原先是使用单片机一个IO口高低电平控制单稳态继电器,有没有什么办法尽量少改动利用一个IO高低电平控制 双稳态单线圈继电器(也就是磁保持继电器)。

查了下资料,现在那种H桥的控制磁保持芯片也蛮多,比如继电器驱动芯片BL8023,SH8023868,MD7620之类的,但是这些都需要2个IO口才可以.

网友:
加个反相器不行么?

网友:
加一个1G04之类非门呗

网友:
低电平关,高电平开,高阻省电。

网友A:
用双线圈的可能容易点,两个线圈串联,然后首尾接电源与地。中间接8550/8050推挽电路。这样就可以单io驱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双线圈的可能容易点,两个线圈串联,然后首尾接电源与地。中间接8550/8050推挽电路。这样就可以单io驱动 ...

这个驱动电路还得好好设计, 得做成IO恢复到高阻时两个晶体管都不导通吧...
不然总有一个晶体管导通, 功耗就大了, 就失去磁保持的意义了啊.

网友:
我单线圈磁保持继电器电流小,直接用PCA9555驱动,有个矩阵开关板控制4*96的矩阵继电器 。

网友:
输出接大容量电解,再接继电器到地

楼主:
收到,感谢楼上几位点提,我试试研究下。

其他有更好的办法,请各位继续给指导一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