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款输入电压60V左右,输出电压12V,电流3.5A左右的国产DCDC

楼主(2022-11-03):
最近要做国产替代,想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推荐,原型号是LM76003

网友A:
原型号是?
看看明纬或者金升阳这类电源商家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型号是?
看看明纬或者金升阳这类电源商家哦

原型号是LM76003

网友B:
uc3843有国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uc3843有国产的

我看到也是只到了30V 没有到50V哦

网友C:
http://www.meraki-ic.com/dcdc.aspx?nid=3&typeid=50005,不过电流要么比你要求的大不少,要么小了一点。

网友:
XL2596HVT-12 ?
也不是不能用系列

网友:
LM76003国产没有能直接替的,类似规格的都没有。
国内水平有限,似乎没有几家能做中压同步高开关频率小封装低热阻的Buck。

但有不少直接P2P替换TPS54560/54561的,
比如某锜、某某浦、某洲、某某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http://www.meraki-ic.com/dcdc.aspx?nid=3&typeid=50005,不过电流要么比你要求的大不少,要么小了一点。 ...

这家的dcdc芯片质量用着质量怎么样?某宝上搜不到,有购买联系方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家的dcdc芯片质量用着质量怎么样?某宝上搜不到,有购买联系方式吗?

我也没用过,只是我们公司有代理而已,主推工业和汽车类的客户。

网友:
空间够用的话,可以考虑外置MOS的,同步整流,到10A输出没有问题。
OB210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