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信会监听你日常生活中的谈话,然后给你推送广告。这里有关闭方法

楼主(2022-11-03):
日常生活中的谈话,包括你没有使用手机的时候,微信也会监听。这是很操蛋的事情。

关闭方法如下:

网友:
看了一下我的微信,设置路径是

“我”-> 设置 -> 隐私 -> 个人信息与权限 -> 个性化广告管理

网友A:
就是怕关了还起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怕关了还起作用

先关为敬

网友:
这个时候怎么就没有所谓什么人事来维权了呢?
估计是使用条款中就有了需要接收监听才能使用,否则就不要使用微信

网友B:
没有使用微信的时候都会监听我是不太信的,现在很多手机系统都有定位、麦克风和摄像头的使用指示,如果应用开启了这些设备状态栏会有图标提示,这个功能应该是系统底层实现的,除非微信掌握了市面上各种系统的rootkit才能屏蔽掉,这个可能性很低。你说某些强力部门有这个能力我信,微信这么大使用群体的软件公然使用rootkit我是不太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使用微信的时候都会监听我是不太信的,现在很多手机系统都有定位、麦克风和摄像头的使用指示,如果应用 ...

微信会在手机后台运行并且监听。

网友:
我知道有的时候微信被我关了,或者说长时间后台导致给关闭了。然后我重新进微信的瞬间会调用GPS。我通知栏会有显示一下GPS图标。然后马上消失

网友C:
抖音上刷到好多在兰州、郑州的微信半夜在其它设备被登录了

网友:
能关一个是一个,这玩意就像打地鼠一样,说不定下次更新版本又有新的默认打开了

网友:
这是关闭“个性化“,广告还是继续有的,只是不个性了。

网友:
安装谷歌版本的会好点

网友:
印象中已经关闭过了,进去一看,还是没有关,估计每次升级一次,就会打开,所以一旦升级就要去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抖音上刷到好多在兰州、郑州的微信半夜在其它设备被登录了

我们切糕也是这样,不知道为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微信会在手机后台运行并且监听。

很多安卓手机开启麦克风就会有提示,我的是状态栏有个绿点,这个是系统底层实现的,不root应该无法覆盖。

何况还有大量苹果用户,苹果是绝对不会允许后台监听的,除了他自己的Siri。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们切糕也是这样,不知道为啥。

卧槽,看来是真的,有一部分人据说是在抖音上发布和评论了负面内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们切糕也是这样,不知道为啥。

大部分都是国产手机的微信半夜被悄悄的登录,苹果和三星的目前还没看到

网友B:
你在微信里面的聊天内容会作为关键字关联广告这是肯定的,但后台24小时监听麦克风这个我觉得就有点夸张了,如果微信有这个能力,他也没必要乖乖地让你关掉。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大部分都是国产手机的微信半夜被悄悄的登录,苹果和三星的目前还没看到 ...

这也太恐怖了,三星手机能避免吗?会不会只是基数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在微信里面的聊天内容会作为关键字关联广告这是肯定的,但后台24小时监听麦克风这个我觉得就有点夸张了, ...

我自己亲身经历包括也听别人说过,就是手机放在身边然后聊天,过了几天朋友圈就是会推送跟聊天内容相关的广告。
      大师感觉这是什么东西在搞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微信里面的聊天内容会作为关键字关联广告这是肯定的,但后台24小时监听麦克风这个我觉得就有点夸张了, ...

我跟老婆在一起聊天,没有使用微信,就是两人家里对话。

一会广告推送的就是刚才聊天的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也太恐怖了,三星手机能避免吗?会不会只是基数少?

额,但苹果确实没有,这次微信被登录涉及的地方还蛮多的,大家谨言慎行吧

网友:
下面有一行字,写着关闭了,广告数量不会减少,只是相关度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们切糕也是这样,不知道为啥。

关键最近为啥这么多人被悄悄登录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微信会在手机后台运行并且监听。

他没有调用麦克风,怎么监听?如果他调用了麦克风系统会有提示,并且也会记录的。

网友:
我也看到群里有人说微信被登陆过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他没有调用麦克风,怎么监听?如果他调用了麦克风系统会有提示,并且也会记录的。

据说加速度传感器可以用来录音。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他没有调用麦克风,怎么监听?如果他调用了麦克风系统会有提示,并且也会记录的。

看我21楼。

难道我撒谎?

网友:
把麦克风的线引出,弄个开关,用的时候手动打开。不用了直接手动关闭,没有麦克风,就没有广告推送了。

网友H:
楼主位的是关闭个性化,并不会减少广告,只是推的广告不再关联你的喜好! 徒劳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楼主位的是关闭个性化,并不会减少广告,只是推的广告不再关联你的喜好! 徒劳 ...

楼主位的意思是,如果你不关闭的话,微信会一直用麦克风监听你谈话的内容,从而给你推送个性化广告,关闭的话,微信就不会自动监听麦克风声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楼主位的意思是,如果你不关闭的话,微信会一直用麦克风监听你谈话的内容,从而给你推送个性化广告,关闭 ...

如果微信能够做到系统记录不到的后台录音监听这么牛逼的事情,为什么还要让你关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微信会在手机后台运行并且监听。

大概率是搜狗百度之类的输入法,语音输入会调用麦克风,剪切板,还有输入的关键字 这些信息卖给三方。微信直接偷听可能性小很多,首先微信不差钱,调用麦克风偷听很容易被程序员发现,被曝光影响大,所以一般是花钱找输入法买。大概率是输入法这类把信息卖给特定方,然后微信之类的买个人信息同时也收集个人信息。

网友:
手机偷听绝对是真的,最严重的是国产输入法,偷听关键词,还有记录分析关键词,偷看剪切板内容,还可能分钟手机图片内容做识别。

手机传感器特别多,精确gps位置,环境温度,亮度,气压,指纹,面容,血氧,心率,血压,手机加速度,手机姿态,摄像头,环境亮度,手机周围磁场强度,体温,麦克风。

其它软件也窃取隐私,比如抖音头条淘宝拼多多之类的会记录你看的内容作息时间,发言的内容,使用时间,把这些数据分析整理归类自己使用也会卖给某个大数据平台,淘宝会买这些个人数据做推广同时自己也卖自己收集数据,比如你在淘宝搜索的内容会在头条推广,你淘宝分享的东西被别人扫了你与别人说明是认识的人,你们之间会被关联。你不戴手机一样被收集隐私,比如你手机与朋友手机经常在一个基站然后同一mac的路由器的wifi然后两个人手机都用了搜狗输入法偷听相同内容,说明你们是朋友。

为啥大概率不是支付宝微信,因为这些软件被发现做这些容易被发现的偷听事会严重影响金融属性会被质疑不信任,会损失很多。所以都是找三方专业大数据平台买的,这样脏事与自己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G:
据说加速度传感器可以用来录音。

手机放床上,不调用麦克风与摄像头可以记录啪啪啪的时间与节奏还有强度。不信你下载智能工具箱打开振动计与加速度计,看看多么灵敏的曲线。

网友:
只要你用国产手机,或进口手机用了国内app,你的行为就可能被监控,如果不是外籍人士,请谨慎言行!

网友:
懒得关了。家里手机好几个。还有什么小度小爱。。。

网友:
关闭后只是变成常规广告,不个性化了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G:
据说加速度传感器可以用来录音。

这脑洞够大,然而你看看消费级加速度计的采样率再说……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如果微信能够做到系统记录不到的后台录音监听这么牛逼的事情,为什么还要让你关掉? ...

不知道,不是我说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F:
不知道,不是我说的,

我信你说的。上图手机陀螺仪测量心跳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信你说的。上图手机陀螺仪测量心跳

安卓系统在Android 12中对加速度计,陀螺仪和地磁场传感器的采样率做出了限制,采样频率限制在200HZ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信你说的。上图手机陀螺仪测量心跳

你信我说的啥?

网友I:
昨天与一个亲戚微信语音,说要买一个打印机孩子用让我推荐用喷墨还是激光的好。今天我就在某app中收到打印机广告。  我这绝对没有任何搜索打印机的操作,整个过程都是微信语音。大叫分析哈这到底是什么鬼

网友B:
引用 网友I:
昨天与一个亲戚微信语音,说要买一个打印机孩子用让我推荐用喷墨还是激光的好。今天我就在某app中收到打印 ...

语言会上传服务器中转的啊,和文字没啥区别了。

网友:
我直接开青少年 模式,貌似少了很多烦恼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语言会上传服务器中转的啊,和文字没啥区别了。

大师,原理上能不能做一个外置声音加密或干扰装置。这样通话时候打开装置机器会发出人耳无法识别的特殊声音与通话人声音混合进入麦克风,让adc后的音频数据异常,干扰或者阻止语音内容被计算机识别,但是还原后人可以正常听清楚。或者为了防止被偷听可以开启mic屏蔽。或者在手机adc后的编码器中植入特殊代码,发现有特殊指令声波纹的声音就激活后台接受声波链路遥控手机。
这个要是能做出来,市场可不小,估计价值天文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