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清楚断线断点检测器原理的吗?

楼主(2022-11-03):
单片机如何检测到微弱信号的变化 ,单片机这个5脚有放大功能吗?下面是图天线端靠近220v火线,就能检测到信号,这个天线输入到5脚的是个什么信号?用示波器夹住天线量就感应不到220v.

网友A:
电子验电笔的原理。
通电导线周围存在电场。交流电周围产生变化的电场,感应到这个电路的天线上,产生同样波形的信号,单片机输入脚内阻高,可以直接检测为开关量,进而可由程序判断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验电笔的原理。
通电导线周围存在电场。交流电周围产生变化的电场,感应到这个电路的天线上,产生同样 ...

感觉他这个5,6脚为单片机的运放输入,运放放大后的信号送入AD检测电压,来判断的吧

网友A:
没必要用到运放,直接逻辑判断就足够了。信号幅值不小。就好比你手拿示波器表笔时,在示波器上也能显示出幅值不小的50Hz正弦波形那样子。电路中通过调整R5C4可以做一下滤波以防干扰,同时也用做控制灵敏度和最低可测范围。测低压就把阻值调大一点,测高压就把阻值调小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用到运放,直接逻辑判断就足够了。信号幅值不小。就好比你手拿示波器表笔时,在示波器上也能显示出幅 ...

这样的话,应该是5脚ADC采集电压了,6脚也就没必要接了,我搭个板子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