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鼎盛的DCDC有用过的吗?怎么样 稳定吗

楼主(2022-11-03):
找了一下国产的高输入电压DCDC,发现只有他们家的,输入电压为50V,电流在2A以上。

网友:
正在用他们的TX6211做一个背光驱动,效率没有他们宣传的那么高

网友:
国产的不少宣传的参数都比较高,实际和理论有非常大差距。

网友A:
你确定?
60V 5A的都一大把,某锜、某某浦、某洲、某某特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
60V 5A的都一大把,某锜、某某浦、某洲、某某特都有

我是直接在JLC找的现货,可选很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直接在JLC找的现货,可选很少

????
随便找了找
某洲的有现货啊,就是贵
某龙还有100V 2.1A的,广东仓10000+

芯鼎盛的,楼主可以先帮大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