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BC文件LDF文件如何使用STM32或者电脑进行解析

楼主(2022-11-03):
如题。
CAN总线上常用DBC文件来描述一个模块的控制。
LIN总线上常用LDF文件来描述。
之前一直没有做过,现在想用STM32和电脑软件来解析这些文件。
比如:STM32上,直接复制DBC文件为文本模式,就可以直接运行代码解析了。电脑上也是如此。

有没有现成的代码,或者合适的方法?

网友A:
电脑上这类软件多吧, 很多can卡/lin卡都支持dbc/ldf文件解析的

网友:
搭车问一下:哪里能弄到 汽车原厂技术的LDF文件或者总线协议,以做维修故障诊断生产配套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脑上这类软件多吧, 很多can卡/lin卡都支持dbc/ldf文件解析的

对的,那个是电脑端的,要是有源码就可以看看怎么解析的了。